关于microchip的ECU刷写bootloader流程问题

楼主:
选用microchip芯片设计bootloader代码,在汽车的bootloader流程中,将FLASH的读写擦除代码生成hex或s19的文件,下载到ram地址中去运行,在microchip的芯片中是否可行?若不可行,请问大家怎么操作和处理的?

网友A:
你用的是RS232的通信方式升级bootloader的吧,感觉can通信升级没那么复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RS232的通信方式升级bootloader的吧,感觉can通信升级没那么复杂的。

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将hex文件提取的数据直接写入ram地址,microchip的芯片,这个你有研究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将hex文件提取的数据直接写入ram地址,microchip的芯片,这个你有研究过吗?

真没用过这个,应该不难吧,microchip不是自己的编程器吗?没有使用介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