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x0固件库一个文件的修改

楼主:
         下载GD32F3x0__Flrmware_Library_V1.0.0固件库,使用中发现:
1、3只LED的宏定义与开发板的硬件GPIO口连接对应不上;
2、按键B3的宏定义也与GPIO口对应不上;
    导致LED无法点亮,按键B3失效。从下图可知,开发板上LED4、LED5、LED6分别连接PB10、PB8、PB9。

按键B3连接到PB7

但是在gd32f3x0_eval.h定义的LED如下:

#define LED1_PIN                GPIO_PIN_10
#define LED1_GPIO_PORT           GPIOC
#define LED1_GPIO_CLK             RCU_GPIOC

#define LED2_PIN                    GPIO_PIN_11
#define LED2_GPIO_PORT           GPIOC
#define LED2_GPIO_CLK              RCU_GPIOC

#define LED3_PIN                         GPIO_PIN_12
#define LED3_GPIO_PORT             GPIOC
#define LED3_GPIO_CLK                RCU_GPIOC

#define LED4_PIN                         GPIO_PIN_2
#define LED4_GPIO_PORT             GPIOC
#define LED4_GPIO_CLK                RCU_GPIOC

按键B3连接定义在PF7

#define USER_KEY_PIN                   GPIO_PIN_7
#define USER_KEY_GPIO_PORT       GPIOF
#define USER_KEY_GPIO_CLK          RCU_GPIOF
#define USER_KEY_EXTI_LINE          EXTI_7
#define USER_KEY_EXTI_PORT_SOURCE      EXTI_SOURCE_GPIOF
#define USER_KEY_EXTI_PIN_SOURCE         EXTI_SOURCE_PIN7
#define USER_KEY_EXTI_IRQn                     EXTI4_15_IRQn

有必要进行修改以适应这片开发板:
typedef enum
{
    LED4 = 0,
    LED5 = 1,
    LED6 = 2,
}led_typedef_enum;

#define LED4_PIN                   GPIO_PIN_10
#define LED4_GPIO_PORT             GPIOB
#define LED4_GPIO_CLK             RCU_GPIOB

#define LED5_PIN                     GPIO_PIN_8
#define LED5_GPIO_PORT             GPIOB
#define LED5_GPIO_CLK            RCU_GPIOB

#define LED6_PIN                     GPIO_PIN_9
#define LED6_GPIO_PORT             GPIOB
#define LED6_GPIO_CLK             RCU_GPIOB

#define USER_KEY_PIN             GPIO_PIN_7
#define USER_KEY_GPIO_PORT      GPIOB
#define USER_KEY_GPIO_CLK        RCU_GPIOB
#define USER_KEY_EXTI_LINE        EXTI_7

#define USER_KEY_EXTI_PORT_SOURCE        EXTI_SOURCE_GPIOB
#define USER_KEY_EXTI_PIN_SOURCE          EXTI_SOURCE_PIN7
#define USER_KEY_EXTI_IRQn                  EXTI4_15_IRQn

这样,3只LED和按键b3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或许用到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小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