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体验之三(RTC)

楼主:
     由于本次比赛的项目需要用到RTC。故套鼓下这个外设,GD32的RTC很好用,库函数方面用起来也比较方便。记录下这个RTC,方便之后的坛友不掉坑。
  使用RTC,部分代码也是参考官方的代码,借助参考手册,更能加深对此外设的了解。
  第一步,如何初始化RTC
  ①RTC需要一直上电维持时间走时,故需要电源管理单元,也就是当电源VDD关闭的时候,可以由电源切换器将电池备份域的电源切换到Vbat引脚,这里也就是纽扣电池引脚输入。以下是官方说明

     如何使用起来这个电池备份域,那就需要使能电源管理单元时钟,以及使能此备份域写使能,关于为什么要使能此备份域写使能,下面会讲解其应用。

    使能以上操作之后,我们再来看RTC部分,RTC需要时钟源维持,在GD32F350里面,有三种独立的时钟源可选择,内部晶振40K、外部高速晶振32分频后的时钟以及为外部低速晶振。板子上并没有外部等晶振,这里我们还是使用内部晶振40K,也就是IRC40K。
  之后需要判断此选择的时钟源是否就绪完毕,若就绪完毕则将其配置给RTC为时钟源,再配置其一些需要的预分频系数,再使能RTC外设时钟,等待时钟就绪完毕即可完成RTC的初始化工作
。若前面的时钟源没就绪完毕则返回错误。这里我写的初始化函数返回有参数,若初始化成功返回SUCCESS,错误返回ERROR。可以在初始化的时候做些判断,比如打印log通知用户。以下是代码截图

网友:
PDF 有链接吗?
感谢

网友:
第二步,如何进行配置RTC的日期和时间。 在配置之前先了解下GD32F350的RTC模块,官方的简介如下:

其优势在于提供了亚秒的功能,但需要注意的是,除了亚秒是二进制的,其他的时间和日期都是BCD码形式,不管读写都要以此形式来读写,所以在使用的时候,需要做下适当的转换。

提供了三种中断源,丰富了一些应用需求,比如闹钟的使用,这些官方都有相对于的例子可以参考。更重要的是在于有5个32位的通用备份寄存器,一共20个字节。这样可以在一些需求的应用上保存数据,比如我第一次配置了RTC,写入个标志到其中的一个备份寄存器,那么复位的时候,上电初始化判断下其备份寄存器的值就可以避免再次配置寄存器。
在初始化的时候配置,断电重新上电的需要上位机下发配置指令的时候,都需要往相对应的寄存器去进行操作,比如时间寄存器等,但是由于寄存器稍微是有点多,进行寄存器操作对于不熟悉的确是有点麻烦,官方也在此提供了简单的函数接口对其封装,只需要执行一些封装好的结构体进行赋值,然后传参即可完成操作。在读取时间上,也做了相关的封装接口,函数原型位void rtc_current_time_get(rtc_parameter_struct* rtc_initpara_struct)。

    而此结构体也就是rtc_parameter_struct,函数接口即是ErrStatus rtc_init(rtc_parameter_struct* rtc_initpara_struct)。
   结构体原型如下:注释相对也很清晰,减少了初学者的上手时间。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是需要传入的是BCD码。

那么我在这里是进行配置的时候是使用串口来进行交互。依次输入年月日等信息。之后注册成功的话即在串口显示当前时间,并且把标志位写入备份寄存器0,在这里5个备份寄存器我只使用了一个,当然后续的应用中也会再使用。以下是代码部分
//RTC配置接口函数
void RtcSetup(void)
{
        uint32_t tmp_ye = 0xFF, tmp_month = 0xFF, tmp_date = 0xFF;
    uint32_t tmp_hh = 0xFF, tmp_mm = 0xFF, tmp_ss = 0xFF;
    rtc_initpara.rtc_factor_asyn = prescaler_a;
    rtc_initpara.rtc_factor_syn = prescaler_s;
    rtc_initpara.rtc_year = 0x18;
    rtc_initpara.rtc_day_of_week = RTC_SATURDAY;
    rtc_initpara.rtc_month = RTC_AUG;
    rtc_initpara.rtc_date = 0x29;
    rtc_initpara.rtc_display_format = RTC_24HOUR;
    rtc_initpara.rtc_am_pm = RTC_AM;

    printf("=======RTC时间配置========\n\r");

    printf("  请输入年:\n\r");
    while (tmp_ye == 0xFF)
        {
        tmp_ye = usart_input_threshold(99); //小时输入的不能大于99
        rtc_initpara.rtc_year = tmp_ye;
    }
    printf("  %0.2x\n\r", tmp_ye); //显示年

    printf("  请输入月:\n\r");
    while (tmp_month == 0xFF)
        {
        tmp_month = usart_input_threshold(12); //月输入的不能大于12
        rtc_initpara.rtc_month = tmp_month;
    }
    printf("  %0.2x\n\r", tmp_month); //显示月

    printf("  请输入日:\n\r");

    while (tmp_date == 0xFF)
        {
        tmp_date = usart_input_threshold(31); //日输入的不能大于31
        rtc_initpara.rtc_date = tmp_date;
    }
    printf("  %0.2x\n\r", tmp_date); //显示日

    printf("  请输入小时:\n\r");
    while (tmp_hh == 0xFF)
        {
        tmp_hh = usart_input_threshold(23); //小时输入的不能大于23
        rtc_initpara.rtc_hour = tmp_hh;
    }
    printf("  %0.2x\n\r", tmp_hh); //显示小时

    printf("  请输入分钟:\n\r");
    while (tmp_mm == 0xFF){
        tmp_mm = usart_input_threshold(59); //分钟输入不能大于59
        rtc_initpara.rtc_minute = tmp_mm;
    }
    printf("  %0.2x\n\r", tmp_mm);

    printf("  请输入秒:\n\r");
    while (tmp_ss == 0xFF){
        tmp_ss = usart_input_threshold(59); //秒输入不能大于59
        rtc_initpara.rtc_second = tmp_ss;
    }
    printf("  %0.2x\n\r", tmp_ss);

    if(ERROR == rtc_init(&rtc_initpara)) //RTC时钟配置错了
        {
        printf("\n\r** RTC time configuration failed! **\n\r");
    }
        else //正确
        {
        printf("\n\r** RTC time configuration success! **\n\r");
        rtc_show_time();
        RTC_BKP0 = BKP_VALUE;
    }
    rtc_show_time();//显示时间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DF 有链接吗?
感谢

  所有资料官方网站都有,去官网下把。资料其实很多。我上传附件。

12.53 M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7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资料官方网站都有,去官网下把。资料其实很多。我上传附件。

感谢感谢,,
我下载 了个英文版的
看起来 太费劲了

网友:
  第三步,如何获取当前时间,官方上也提供了同样的接口函数void rtc_current_time_get(rtc_parameter_struct* rtc_initpara_struct)。但是在应用的时候需要主要BCD码和10进制的区别和转换。在这里我比较简单的显示出来。
     main里面我主要实现的是,按下板子一次按键,就在串口显示一次时间。

   在初始化的时候,如果备份寄存器0没被写入标志位则进行配置,否则不需要再配置。这里还可以根据RCU的状态寄存器来判断为何引起复位。以此这个状态可以判断复位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感谢,,
我下载 了个英文版的
看起来 太费劲了

想玩的开心,就得先找好资料

网友:
那么接下来就是效果了。

网友:
下一步得外设---串口。发送使用DMA,接收使用接收+空闲中断。另外GD32F350有接收FIFO,可以玩玩。

网友:
请问可以发一份你的源码吗 我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