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TI--M4内部EEPROM

楼主:
M4里面的EEPROM并不是编址在内存空间中的,而是直接通过操作寄存器(Register)进行读写的。所以EEPROM中间的某个地址就是只属于EEPROM的地址,并不和内存地址有冲突。

要想方便的使用EEPROM,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TI的StellarisWare驱动库程序: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timer.h"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gpio.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eeprom.h"

unsigned long pulRead[2];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pulData[2];

    // 系统工作在50MHZ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16MHZ);

    // 使能EEPROM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EEPROM0);

    // 初始化EEPROM
    EEPROMInit();

    pulData[0] = 0x12345678;
    pulData[1] = 0x56789abc;

    // 向EEPROM里面0x400地址写入数据
    EEPROMProgram(pulData, 0x400, sizeof(pulData));

    // 读回来
    EEPROMRead(pulRead, 0x400, sizeof(pulRead));
    while(1)
    {
    }

网友:
这个API是一次性写入4个字节数据,楼主有一次性写入一个字节的API吗?或者怎么修改官方API?使得可以一个字节的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