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icrochip的ECU刷写bootloader流程问题

楼主:
选用microchip芯片设计bootloader代码,在汽车的bootloader流程中,将FLASH的读写擦除代码生成hex或s19的文件,下载到ram地址中去运行,在microchip的芯片中是否可行?若不可行,请问大家怎么操作和处理的?

网友A:
microchip的8位、16位芯片不支持代码在RAM中运行,32位的倒是可以(包括自己的MIPS核和购买ATMEL的ARM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icrochip的8位、16位芯片不支持代码在RAM中运行,32位的倒是可以(包括自己的MIPS核和购买ATMEL的ARM核)

那一般做bootloader就必须把NVM驱动直接放入bootloader中,而无法通过hex烧写进去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一般做bootloader就必须把NVM驱动直接放入bootloader中,而无法通过hex烧写进去是吗?

这个是不一定的,反而通用的做法是将bootloader生成HEX文件烧录的;
然后通过相关接口(如USB UART CAN IIC等)进行升级。
如果是OS系统的升级,则可能用到系统驱动OTA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