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LORA的SX127x芯片的吗,到底什么叫扩频?意义在哪里?

楼主:
看了一些官方解释,无非就是把原来传输1位的时间,通过更高频的码结合。但是这样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该通道的信号传输并没有加快啊。

网友:
楼主理解有误,扩频是对信号频谱的扩展,而不是什么时间和码。

网友:
信号的传输,本质上是能量的传输,扩频相对于非扩频,是扩展了能量分布的频谱,其最大的好处在于降低了频谱中某个/某段频率被干扰的可能性。在大量同频、近频信号同时传输时,同频、近频信号会彼此干扰,频谱扩展后,同样的发射功率即同样的能量输出下,单位频段的能量分布大幅降低,这样也相当于背景噪声的下降,对提高信噪比具有积极的意义。如果在一个绝对干净没有干扰的电磁环境下,扩频相对于非扩频就没有任何优势了。但在现实中,越是常用的通迅频率,干扰也就越重,这时扩频的意义也就越发显现出来了。

网友:
FHSS :跳频扩频技术
跳频:利用整个带宽(频谱)并将其分割为更小的子通道。发送方和接收方在每个通道上工作一段时间,然后转移到另一个通道。通俗来讲,LoRa 无线传输 工作在多个频段上,发送和接受信号时,也是在多个频段进行跳转,如果有一个频段通信异常,则跳到相邻的一个频段上继续进行通信。跳频通信的好处是,通道不唯一,即使有频段出现异常,也不会影响正常通信。
扩频:是利用10个以上的chips来代表原来的「1」或「0」位,使得原来较高功率、较窄的频率变成具有较宽频的低功率频率。通俗来讲,数字信号“1”或者“0”要用n个码片来编码表示,而扩频是在这个编码基础上,又加长了码片,比如n个码片表示一个数字“1”,扩频后,用2n(2n是随便取的,要根据扩频因子来决定)个码片来表示一个数字“1”。这样做的好处是,对噪声的抗干扰能力变强,即信噪比更高。这是LoRa能远距离通信的原因之一,缺点是降低了传输速率。真相是,LoRa是拿传输速率换通信距离。
BW :扩频调制带宽
带宽也表示传输速率,这里的带宽指的是频宽,即频段的频率宽度,它决定了中心频率的上下频率。比如中心频率 433MHZ,带宽是 2MHZ,则通信的频谱(信道)的频率为432MHZ~434MHZ 。
SF :扩频因子
扩频设置用的,扩频因子越大,信噪比越高,传输速率越低。

以上是SX127x系列无线通信的部分资料截取:
1、不扩频的意思就是只在中心频率(433MHz)发送信息?
2、扩频是在中心频率的BW范围内,以各种频率把同一信号一起发射出去?还是说寻找该BW范围内,哪个段无干扰,再只选该频率段发送?
3、码片速率一般是固定的吗?所以说才是扩频越大,传输越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FHSS :跳频扩频技术
跳频:利用整个带宽(频谱)并将其分割为更小的子通道。发送方和接收方在每个通道上 ...

这个真是涨姿势了

网友:
十九年IC供应商,长期现货供应nordic,TI,乐鑫品牌芯片。
SX系列芯片和模组也有长期现货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