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电源给需要不同电压的器件供电

楼主:
各位前辈好,我目前想做一个电源模块的板子,需要输出5v、6v、12v和15v的低纹波电压(供电电源还没确定用多大),而且对输出电流有一定的要求,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有什么好的设计思路,我查了一下资料是关于用稳压器来做的,但我不知道应该选择哪种稳压器芯片合适

网友:
首先要确定你的“输出5v、6v、12v和15v的低纹波电压”这四组电源是否共地。共地的话比较简单,不共地的话当然比较麻烦。
其次要确定各组电源需要输出多大电流。

网友:
还要弄清楚“低纹波”到底多少算“低”,指标必须量化。

网友A:
12V和15V可以选择稳压芯片7812和7815,5V、6V需要用LM2596和LM2490,因为你需要的电压范围稍微有点宽,简易先使用整流桥和变压器处理直流电源的设计LC滤波电源精华版(一)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819&fromuid=1014845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之后再进行电压的处理

网友:
这个我亲自做过,7812和7815稳压芯片不太好容易发烫,所以有必要加上散热片,12V-6V-5V使用LM2596和LM2940电路长时间工作也不发烫,而且电流也满足你说的条件

网友:
除楼上几位说的
也需要根据自己负载的功率大小来确定电源方案
实现的方式有多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和15V可以选择稳压芯片7812和7815,5V、6V需要用LM2596和LM2490,因为你需要的电压范围稍微有点宽,简易 ...

我板子用直流电源供电不需要整流桥吧,15v的电压需要输出1.3A电流、12v的需要输出几十到300mA、6V的最多也是几百毫安,5V是一个TTL控制电平,我想请问您一下您推荐的芯片可以吗

网友:
可以,你用直流电源供电更好,我说的芯片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好的,麻烦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