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stm32最小系统,求指点

楼主:
刚画好的stm32最小系统,求大佬指点其中的不足之处,再此谢过。 后面附上图片和文件

STM32最小系统.PcbDoc

STM32最小系统.SchDoc

网友A:
usb 接口要靠近板边沿,不然会影响插拔
有些线没必要绕那么多,能短就短,又不需要阻抗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接口要靠近板边沿,不然会影响插拔
有些线没必要绕那么多,能短就短,又不需要阻抗匹配

哦哦,好的,谢谢

网友:
看起来不错
丝印位置需要调整
U2如果是类似1117M3这类的LDO,它的VOUT输出走线可以再粗些
另外配合原理图才能更好的发现问题

网友:
stm32的板子没所谓的,你开心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不错
丝印位置需要调整
U2如果是类似1117M3这类的LDO,它的VOUT输出走线可以再粗些
另外配合原理 ...

好的,我等下把原理图也打包发上来。另外那个VOUT输出走线为什么要加粗啊?

网友:
没有指导,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