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V-500V宽电压反激占空比0.5能做吗

楼主:
35V-500V宽电压反激占空比0.5能做吗?

网友:
不都是建议小于0.5时,设计出来的电路最优么,这个具体能否做到0.5,35-500v这样宽的电压范围,应该能做到0.5

网友:
35V-500V宽电压反激,能做是能做,但不大容易。
假定负载没有变化,如果输入35V时占空比0.5,那么输入500V时占空比才多么一点点?

网友:
与功率大小有关系
理论上可以0.6
反激占空比最好小于0.5,
还有楼主的宽输入范围35V-500V,最大占空比出现在最小输入电压时,当满载时,储能电容会很大,带来的纹波也很大

网友:
反激就是在电感上并了变压器的buck-boost,那来的建议占空比?理论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