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数码管上显示电机转速

楼主:
1.本人想用数码管显示电机转速,不知道怎么下手,我的思路是根据电机电机手册找出一些数据,像空载转数,然后根据pwm占空比算出相对应的转数,然后传个一个信号,信号再给到输出,最终在数码管上显示出来(用的是vhdl)。
2.在实验中我发现当用按键控制pwm占空比时候,输出端的电压并没有多少变化,只是一瞬间,但是电流有变大,难道我pwm控制的不是电压吗?(也可能是我代码写错了,但是当我按按键的时候,电机的确转的快了)

网友A:
我的思路是根据电机电机手册找出一些数据,像空载转数,然后根据pwm占空比算出相对应的转数,然后传个一个信号,信号再给到输出,最终在数码管上显示出来

应该测量电机转速,然后显示。靠占空比,是靠不住的,占空比相同,机械负载不同,转速也不同。

网友:
注意pwm的频率. 不要太高 也不要太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思路是根据电机电机手册找出一些数据,像空载转数,然后根据pwm占空比算出相对应的转数,然后传个一个 ...

那应该怎么测转速,我就一个fpga开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怎么测转速,我就一个fpga开发板。。。

测转速,要使用测转速的传感器。简单的,转动轴每转一圈输出一个脉冲,你的开发板对脉冲计数。产生脉冲可以用电磁方法、光电方法……复杂一些的,轴上加一个编码器,对编码器输出计数。
如果采用模拟量输出的传感器,例如测速电机,则要测量测速电机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