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面性能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大神,我用过430的单片机,STM32的单片机,在设计电路和编写程序时,怎么体验不到单片的优缺点,像单片机运行速度,系统架构等,是不是应用的太肤浅了,让各位见笑了,不知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MSP430一搬是16M到25MHz左右的主频,STM32一搬是48MHz以上
我也2个都用过,感觉MSP430上手更容易,外设控制也相对简单。
STM32复杂一些,需要配置的东西更多,功能也更强大。

网友A:
STM32用库的,而MSP430是不用库的,难道这看不出优缺点吗?????一个是32位的一个是8位的,难道这也看不出优缺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用库的,而MSP430是不用库的,难道这看不出优缺点吗?????一个是32位的一个是8位的,难道这也看不 ...

16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用库的,而MSP430是不用库的,难道这看不出优缺点吗?????一个是32位的一个是8位的,难道这也看不 ...

430也用库的啊
http://www.ti.com/tool/mspdriver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