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的问题

楼主:
最近做一个项目,用STM7F767驱动七寸屏。
请问用UCGUI可以显示上面的图形吗?谢谢!

网友A:
UCGUI如果支持汉字就可,但我现在只知道EMWIN可以显示汉字来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UCGUI如果支持汉字就可,但我现在只知道EMWIN可以显示汉字来这

那就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