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问题了,关于PIC24FJ64GA004时钟震荡的问题

楼主:
PIC24FJ64GA004单片机时钟选择的改如何设置呢?我目前编写了个程序。用软件仿真SIM进行仿真延时函数        delay1s();延时的时间是160多ms.但是在proteus仿真软件上仿真的效果却是延时了3秒左右。LED亮3秒熄灭3秒左右循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老铁们帮忙看看。谢谢了。
附上程序和仿真图。

网友A:
现在的XC16中不是有延时函数了吗?只要设置好时钟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XC16中不是有延时函数了吗?只要设置好时钟就可以用

我用的是c30编译器。我这里是什么出现问题了

网友B:
还有你这个定义我有点看不太懂哦

#define MACRO_CONCAT2_EXPAND(a, b)  a ## b
#define MACRO_CONCAT2(a, b)         MACRO_CONCAT2_EXPAND(a, b)
#define MACRO_CONCAT3_EXPAND(a, b, c) a ## b ## c
#define MACRO_CONCAT3(a, b, c)      MACRO_CONCAT3_EXPAND(a, b, c)

#define MACRO_ARG21(a, b)           a
#define MACRO_ARG22(a, b)           b

#define PIN_DIR(pin, DIR)            MACRO_CONCAT3(_TRIS, MACRO_ARG21(pin), MACRO_ARG22(pin)) = DIR
#define PIN_OUT(pin, OUT)            MACRO_CONCAT3(_LAT, MACRO_ARG21(pin), MACRO_ARG22(pin)) = OUT
#define PIN_IN(pin)                  MACRO_CONCAT3(_R, MACRO_ARG21(pin), MACRO_ARG22(p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这个定义我有点看不太懂哦

#define MACRO_CONCAT2_EXPAND(a, b)  a ## b
#define MACRO_CONCAT2( ...

这个是宏的一种特殊用法,就是将两个内容合成一个,在使用一系列有规律的寄存器时非常有用,在很多程序里面也很常见的。

特别是希望程序自动适应不同型号的MCU时,使用这个方法自动配置对应的寄存器,对程序移植很有帮助。

C30中也有延时函数的,好像是__delay_ms(),要包含一个头文件才行。好久不用PIC单片机,有点记不清了。C30可以换成XC16,支持的功能更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宏的一种特殊用法,就是将两个内容合成一个,在使用一系列有规律的寄存器时非常有用,在很多程序里 ...

你这种宏定义第一次看见,所以看了都蒙圈了,一点都不知道啥意思。
我刚才哪个程序用c30怎么有解决的办法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宏定义第一次看见,所以看了都蒙圈了,一点都不知道啥意思。
我刚才哪个程序用c30怎么有解决的办 ...

为什么我实际的效果跟我软件上面的延时不一样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宏的一种特殊用法,就是将两个内容合成一个,在使用一系列有规律的寄存器时非常有用,在很多程序里 ...

这种宏定义用法能适用很多MCU吗,我看不懂都是些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宏定义用法能适用很多MCU吗,我看不懂都是些什么意思

大部分C编译器都支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C编译器都支持的。

比如说:

#define IO_OUTPUT   0
#define IO_INPUT    1

#define PIN_DIR(pin, DIR)            MACRO_CONCAT3(_TRIS, MACRO_ARG21(pin), MACRO_ARG22(pin)) = DIR

在程序中,定义了LED的引脚:

#define LED1        A, 1

初始化时设置:
PIN_DIR(LED1, IO_OUTPUT)

它的实际结果就是
_TRISA1 = 1

这样的用法看起来很复杂,但是好处是可以让程序有较好的移植性和可读性,在不同的C编译器和不同单片机上更方便的移植代码。

更详细的解释可以参考我在《AVR单片机应用专题精讲》一书中的说明和举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实际的效果跟我软件上面的延时不一样呢?

哪里不同了?

如果只是延时,先在程序中定义_XTAL_FREQ,它代表系统时钟频率

#ifndef _XTAL_FREQ
#define _XTAL_FREQ       4000000L
#endif

然后用 __delay_ms() 或者 __delay_us() 就可以进行延时了。注意前面是两个下划线,不要写错了。
如果延时效果不同,说明时钟设置或者默认配置字不对,请参考手册设置。为了保证效果,可以将配置字写在程序中,而不是通过编程器设置(不同的PIC单片机配置字是不同的)。如:

#pragma config FOSC = INTOSC    //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INTOSC oscillator: CLKIN function disabl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

#define IO_OUTPUT   0
#define IO_INPUT    1

#define PIN_DIR(pin, DIR)            M ...

还是看不明白,我去找《AVR单片机应用专题精讲》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不同了?

如果只是延时,先在程序中定义_XTAL_FREQ,它代表系统时钟频率

#ifndef _XTAL_FREQ
...

首先要谢谢你。就是我在MPLAB SIM软件仿真里跑表显示的是300MS左右,但是在Proteus仿真里面却要延时3s左右。
自带的延时函数延时__delay_ms() 这个函数我不知道延时了多长时间。比如说要延时50ms 我系统时钟频率和实际参数填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是看不明白,我去找《AVR单片机应用专题精讲》看一下

如果找到了,发给我看下。我实在是看不太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找到了,发给我看下。我实在是看不太懂

我网上找了一下,没有电子档可以看,这是一本也版的书,只能买书来看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谢谢你。就是我在MPLAB SIM软件仿真里跑表显示的是300MS左右,但是在Proteus仿真里面却要延时3s左 ...

时钟当然要设置为实际频率,这样才能准确计算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网上找了一下,没有电子档可以看,这是一本也版的书,只能买书来看才行

层主不是作者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时钟当然要设置为实际频率,这样才能准确计算时间。

大侠,这两个延时函数__delay_ms() 或者 __delay_us(要怎么用呢?
我要延时50ms 与10us该怎么写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侠,这两个延时函数__delay_ms() 或者 __delay_us(要怎么用呢?
我要延时50ms 与10us该怎么写呢

参数就是延时时间啊,__delay_ms(50)就50ms。当然因为是使用代码延时而不是通过定时器,所以精度不是非常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数就是延时时间啊,__delay_ms(50)就50ms。当然因为是使用代码延时而不是通过定时器,所以精度不是非常 ...

我使用的晶振分别是8M、16M、32M 时候。这个延时函数__delay_ms(50),延时的时间都是50ms么?

网友B(2018-09-05):
閻ц缍�
閹存牞鈧拷
濞夈劌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