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应辉、赵冬梅、梁云嫣:小小音乐播放器

楼主:
小小音乐播放器

音乐播放器是一种用于播放音乐文件的多媒体播放软件,即音频解码器的可视化操作界面,其实质是针对各种音频解码格式的解码器,其人性化和扩展性是其特色所在。本组作品分三个模块:单片机控制模块、电源模块、功放模块。单片机模块以STC89C52芯片作为控制核心,充当音源;电源模块为5V稳压直流电源,由发光二极管、电源变压器等组成,为播放器提供稳定的供电;功放模块以LM386芯片为核心,起放大声音的作用,且声音稳定,杂音较少。本组作品性能稳定,能很好的将指定歌曲放大之后播放出来。
关键词:单片机模块;功放;电源
                   ABSTRACT
The music player is a multimedia playback software for playing music files, that is, the visual interface of the audio decoder, which is the essence of the decoder for all kinds of audio decoding formats, and its humanization and extensibility are its features. There are three modules in this group: SCM control module, power module and power amplifier module. The MCU module uses STC89C52 chip as the control core and serves as the sound source; the power module is composed of 5V stable voltage DC power supply, which is composed of light emitting diode and power transformer to provide a stable power supply for the player; the amplifier module takes the LM386 chip as the core, amplifies the sound, and the sound is stable and the noise is less. The performance of this group is stable, and it can play the specified songs after enlargement.
Key words: Single chip module; power amplifier; power supply

目录
附录一:装置机械安装图        6
1.引言
    音乐播放器以其美观的界面以及简单的操作,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而市场上好的此类产品却都价格并不低廉,因此我们想到了自制小小音乐播放器,把音乐的一段简谱转换为单片机可以识别的十六进制的乐普,输入C51单片机的芯片中,再用自制功放放大声音播放出来,达到播放指定曲目的目的,自制音乐播放器成本低,使用起来很方便。我们组主要在功放的焊接上,不断寻找规格更合适的材料,使声音更清晰无杂音,达到最大化重现原声的目的。
2.方案比较与论证
2.1方案比较
本节主要讨论对功放模块的选择和论证。
方案一:DTA7294.该芯片采用15脚双列非对称直插封装,差分输入级由双极型晶体管构成,推动级和功率输出级采用DMOS场效应管半导体技术。这种混合半导体制造工艺使得DTA7294兼顾双极型信号处理电路和MOS功率管的优点,重放音色极具亲和力,被誉为“胆味功放”;内置的静音待机功能,短路电流及过热保护功能使其性能更完善。可应用在HiFi家用音响、有源音响、高性能电视机等领域。
方案二:LM386.是一种音频集成功放,具有自身功耗低、更新内链增益可调整、电源电压范围大、外接元件少和总谐波失真等优点的功率放大器,广泛应用于录音机和收音机之中。
2.2方案选定
tda7294声音柔和自然,保真度高,很朴素很柔,低音力度差点,lm386声音柔美,低音力度好,丰满厚实,这一点要比tda7294强,更适合推动小口径书架箱。总得来说,lm386声音厚,但有点昏;tda7294清晰些,但是力度似乎不够。综合考虑,lm386更符合本组作品的要求。
2.3方案论证
   本作品由单片机控制模块、电源模块、功放模块组合控制而成。
3.系统硬件设计
3.1系统机械制作
本组作品的系统机械制作包括:外壳、功放模块
3.1.1外壳
硬纸板若干
  3.1.2功放模块
lm386音频集成功放
3.2核心系统控制模块

  3.2.1最小系统板

3.3电源模块
5伏直流稳压电源
4.系统软件设计
4.1系统控制图
5.测试方案与测试结果
5.1测试仪器
万能表、51单片机
5.2测试方法
  用万能表测试面包板上各元件是否出现虚焊现象,用51单片机通过蜂鸣器检测程序是否正确。
5.3测试结果
  各元件未出现虚焊现象,程序正常运行。
6.测试分析与总结
6.1测试分析
1.功放模块在焊接完成后本能播放出声音,但由于选用材料的规格问题,导致杂音比较多,在换用规格更合适的元件过后,声音更为清晰了,更好的达到了预期效果。
2.单片机控制模块即音源,在程序编写初期,循环出现问题,导致音乐播放紊乱,改进之后两首歌曲均能正常播放。
6.2总结
功放能清晰的把所选歌曲播放出来,且编写的程序运行良好,所以两首歌曲均能很好的播放出来。
参考文献
郭天祥.《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年12月
附录

图一 总体结构图

附录二:主要元器件清单
名称
型号
个数
音频功率放大器
Lm386
IC紧锁座
40P
按键
四脚立式直插电磁炉轻触开关
电阻
1kΩ
电阻
10kΩ
扬声器
0.5W8Ω
电容
33pF
面包PCB线路板
10cm*15cm
芯片
STC89c52
锡丝
0.8mm 100g
杜邦线
公对母/母对母
音频线
3.5mm公对公

网友:
图片看不到,请先把图片上传附件后在重新上传

网友:
这是篇毕业论文吗?题目选的不好。如果是导师选的,估计希望你尽快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