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DIY之手机收音机便携天线

楼主:
DIY&分享—GravityShare

当前大部分的智能手机上自带的收音机使用的时候会提示你先插上耳机不然无法启动,这就说明耳机上的线其实是充当了收音机的天线。初步猜想原理就是把收音机芯片的天线引脚外接一个放大器,再外接耳机的地线,再加上一些匹配之类的就实现收音机的信号搜索。

根据耳机线地线作为FM天线的原理设想得出以下图示:
P01  原理图示
下面根据原理设想,观看视频可以最直观地了解DIY的信号搜索效果如何:点击播放视频

从视频中看的出按照上面的设计原理制作出来的收音效果并不理想,因此这次的DIY作品失败!

图文部分↓
一、制作准备
准备工具&材料:
13.5mm音频插头
2、漆包线
二、DIY过程分享
准备好的3.5mm音频插头一个以及漆包线一段:
P02  材料

将漆包线焊接在音频插头的GND接线端:
P03  焊接漆包线

焊接好之后将漆包线绕到音频插头上,然后将插头帽盖上:
P04  绕线

将制作好的3.5mm音频插头查到手机的耳机插孔上,然后打开收音机试试效果,前后收音效果对比之后发现这样的做法并不能提成收音机的收音效果,因此这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DIY作品失败了:
P05  效果

三、思考
失败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原理设想本身的错误呢?还是制作失误?或者是收音机的天线需要拉长才能接受信号?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END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万有引力平台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知道失败的吗?放大后的信号的地与手机的高频地没连接,信号光靠分布电容形成的回路阻抗太高,这是是不够的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知道失败的吗?放大后的信号的地与手机的高频地没连接,信号光靠分布电容形成的回路阻抗太高,这是是不够的

请问大佬如何解决,那直接插入耳机线也没见的两地相连

网友B:
出发点不一样,想法比较奇特,探索能力很强,这两天我刚想到这个问题,没想到你就探索出来了尽管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还是很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佬如何解决,那直接插入耳机线也没见的两地相连

天线本身有两个“脚”,一个脚是所谓的天线“接头”,另一个脚是接收机地网,在这里就是FM的高频地网络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

网友C:
通过做实验即可解决。插入耳机插头,取一根半米以上的导线并拉直,一端悬空、另一端分别接触耳机插座的各个触点。找到有效的信号馈点,把导线焊接上即可。
利用走低频信号的导线替代高频天线,通常用一只电感和一只电容即可。电感用来阻绝高频信号并可使低频信号通过,而小容量的电容对高频信号阻抗小而对低频信号阻抗大,这样高低频信号即可分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失败的吗?放大后的信号的地与手机的高频地没连接,信号光靠分布电容形成的回路阻抗太高,这是是不够的

对于信号这一块不太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出发点不一样,想法比较奇特,探索能力很强,这两天我刚想到这个问题,没想到你就探索出来了尽管没有达到预 ...

是的,实践才具有说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过做实验即可解决。插入耳机插头,取一根半米以上的导线并拉直,一端悬空、另一端分别接触耳机插座的各个 ...

这个插好之后放到靠近窗边的位置收音效果还是强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实践才具有说服力

继网友“万有引力平台”:DIY之手机收音机便携天线的再研究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196&fromuid=1014845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这是我站在您的肩膀上又做了一次实验,嘻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