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祺浩、李璟:多功能风扇

楼主:
多功能风扇

多功能风扇以51最小系统为核心,一路搭载DS18B20温度传感器,将测试的温度数据分别传输到四位数码管上显示和传送给单片机,将温度进行处理后转化为数字信号发送pwm波给直流电机驱动使其对风扇进行速度的随时调节;另一路直接通过51最小系统对双路继电器通道开断进行控制,继而控制了风扇转速实现两种不同方式的运作。其次这些操作之间的开启与转换可以采用HC-06蓝牙控制。

核心:51最小系统

外部控制:蓝牙(HC-06)

对象:12V直流双叶扇

(采用双叶风扇可以通过单独控制两个风扇达到不同风速的情况)

显示:一排LED灯

(使用LED灯对实现了的功能进行显示,每一个功能对应着一个LED灯,这样方便了看到功能是否顺利执行)

温度控制功能

温度传感器模块:使用DS18B20这款传感器,因为其体积小抗干扰强,精度高、占用的IO口少的特点,故会在使用时能让风扇在温度有小变化时风速也会有变化产生,并有一定的稳定性。

控制接口:共三个引脚(Vcc,GND,DQ),DQ口为数据传输口。

温度显示模块:使用的是四位数吗管显示模块,由温度传感器上测取的数据经过51最小系统处理传输到数码管中并让数码管显示出来

控制接口:共四个引脚(Vcc,GND,DIO,CLK),DIO为数据输入输出脚,CLK为时钟信号脚。

使用:由于温度传感器精度高这里四位数码管,可将其全部利用,前两位为十位与个位中间可代表小数点,后两位为小数点的后两位。

pwm调速模块:将温度传感器得到的参数在51最小系统中处理,然后再由单片机将数据传给IN1和IN3,IN2和IN4接地,实现由温度得数据控制pwm波占空比,从达到而调节速度的目的。

具体处理方法:因为实际生活温度变化并不会突然有巨大变化,并且温度一般都会在一定范围变化,为了实际效果能在温度变化时有明显现象看到,在程序中对温度进行了一定限定--规定在25℃及以下风扇停止转动,30℃时占空比50%,35℃及以上时速度最大,依次类比,这样的处理既满足了实际的情况,又能在温度变化时有明显现象。

蓝牙直接调速功能

直接通过蓝牙传输信号给51最小系统然后51最小系统将信号发送到继电器模块控制继电器开断从而使风扇开关,两路继电器控制双叶正好可以有风速变化的效果。

(两个输出口连接两个扇叶分别控制开断)

各个模块之间的连接:

核心位置在51最小系统,外接好一个蓝牙模块,由于要用蓝牙对整个系统进行控制,需要将继电器共用在两大功能模块中,在开启温度调速时认将继电器通道全部打开,保证两个风扇开启。然后将温度传感器,数码管,直流电机区动连接到定义好的51最小系统的引脚上。程序:放在附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