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为什么无法返回原来的位置

楼主:
刚接触MDK,我经常使用 Go to Definition of "xxx" 一步步深入查询各函数、变量的定义源头。但是经常用着用着就没有左返回键了(一开始还正常),就像图上那样,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使用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这个Go to Definition确实又是很重要的功能。

网友:
原来楼主是这么回去地,我从来都是自己点开原来的文件。

网友:
可以用source insight

网友:
印像中可以跳回去呀……但是mdk看代码确实不咋的,还是SI好看些

网友A:
在设置选项中,在Output中勾选上 Debug Information 与 Browse Infomation
                    在Listing 选项中勾选上 C compiler Listing 与 C preprcessor Lis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设置选项中,在Output中勾选上 Debug Information 与 Browse Infomation
                    在Listing ...

下面那句的两个勾选什么意思啊

网友:
那个功能在遇到宏的时候就有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