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第一弹:板已到位,开始点灯

楼主:
开到别的小伙伴一个一个在分享心得、进度等等,心里甚是痒痒,奈何,板子始终未到手,无奈啊。
终于今天(2018.09.02)中午,快递到家,终于可以开始我的show了。
鉴于小伙伴分享的经验和前期收集的资料,走了好多弯路,下边是点灯步骤。
1、资料下载
  资料首先一开始是去官网查找,后来翻到了21ic的GD主场,以及EEWORLD小伙伴和nmg管分享的下载链接,几经波折,收到这么一点点。看官看图:

  1)截图;2)colibri_350的demo,分别有key、led、usart的;3)colibri_350的原理图;4)colibri_350开发板简介;5)keil 和iar开发环境的插件/器件支持包,我用的keil v5,所以也可以不用,直接从自带的包管理里进行安装;6)350的用户手册;7)350的数据手册;8)GD32350R_EVAL_GD32F3x0_Firmware_Library_Routine,官方的外设demo,比较丰富,bug是跟colibri的硬件有些对不上;9)colibri板的管脚分配以及开发板布局。
  2、开发平台简介
开发平台使用keil v5,一直用的这个版本。
  3、colibri拆箱爆照(这个应该放在1的吧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爆的,如果把板载调试器扒下来,就更没有什么可以爆的了。
      GD32F350 的两个晶振都省去了,只留下了焊盘,只不过这个封装,实在是让人捉急,内部时钟将就吧。不过也是有比较多的亮点的,比如图里左右边和中间部分有一道比较浅的划痕,正反面都有,这样很方便就可以掰开,然后很轻松就能将350和板载调试器分开了,官方说这个板子信用卡大小,出去左右的边条的话,也就是一个信用卡大小,整体尺寸是85mm*65mm.另外调试器的方案也让人很意外,用到了三个大家伙。

板载的是CMSIS-DAP调试器,不知道能给stm32 使用吗?
      4、好了,开始电灯吧
      板子出厂已经有一个demo的程序,是板载三个灯由快到慢闪烁几次后灭掉。
      好吧,我要用自己编译后的代码来电灯好吗!
      那就从官方的例子着手吧,打开上边资料文件夹中GD32350R_EVAL_GD32F3x0_Firmware_Library_Routine,历程看下图,还是蛮丰富的。

      打开第一个工程文件,keil  v5会出现下边的提示

      点击确定后,会出现下边的提示

      但是通过file-device database看,350是绿色的,已经安装了支持的。莫慌...

      通过project-manage-migrate to ...,大意是转换到V5的格式

      关闭工程后,再一次打开工程,之前的提示消失,成功发现350,可以美丽的玩耍了。
      修改led引脚(程序中和实际硬件引脚不对应),再次编译,下载(当然首先是修改调试器为cmsis-dap,因为之前安装过ch340的驱动,所以上电后,340就出来了,cmsis-dap在keil里也能显示出来,驱动正常)。

reset后,结果是三个等一次点亮后全灭,再一次循环,不过间隔时间是不对的,时间变长了,这个锅得片外晶振来背。
修改时钟选择后,从新编译下载,灯就可以正常点了。
      优酷视频连接,一直没学会贴视频。
      点灯,修改时钟之前
      电灯,修改时钟之后

因为我的项目用到了连个串口,所以下节是细说colibri_350之板载USART(今天有点晚了,还没吃晚饭)

网友A:
大神,请问如何修改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请问如何修改时钟?

不好意思,刚看见你的消息。
GD32的时钟是上电复位后执行的,它先于main函数执行。
上边的gif动图大概就是main函数执行前系统时钟配置过程,重要的是system_clock_config()这个函数,这个函数通过不同的宏定义,选择不同的时钟初始化函数,最后完成系统时钟的配置。
执行过程通过debug可以考到,流程如下图:

另外,GD32F350的时钟树如下图所示:

具体的功能可以参考usermanual。还有一些stm32时钟配置的文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