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675m_adj带载能力差

楼主:
比电路在输入电压低于28V时加40欧电阻输出电压可以达到26V,一旦把输入电压提高到32V输出电压立马降到15V左右,电流为0.38左右,但是加载150欧电阻输入32V电路完全正常,可以0到30V调节,请问各位能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不,还有二极管用ss310居然输出只有9V左右,换上IN5819才可以使用,

网友:
1N5819反向耐压40V,额定电流1A
SR310反向耐压100V,额定电流3A
如设计输出电流够,应该不是二极管是事

网友:
电路设计的输出是多大电流范围
先检查一下电感参数, 要用用功率电感,直流电阻不要太大
再排查其他问题

网友A:
输出电流为1A内可调,电感用的磁环电感,0.3的线淘宝买的,但是用万用表的电容档测量二极管的话,IN5819的电容为0.14uf.SS310的电容为0.54uf.SS310用的smc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N5819反向耐压40V,额定电流1A
SR310反向耐压100V,额定电流3A
如设计输出电流够,应该不是二极管是事

有没有可能是二极管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为1A内可调,电感用的磁环电感,0.3的线淘宝买的,但是用万用表的电容档测量二极管的话,IN5819的 ...

结电容不可能这么大

网友C:
应该是nF级别才对,单位搞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为1A内可调,电感用的磁环电感,0.3的线淘宝买的,但是用万用表的电容档测量二极管的话,IN5819的 ...

“万用表的电容档测量二极管”?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nF级别才对,单位搞错了

这种电感有问题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的电容档测量二极管”?
这是什么原理?

用这种电感,和尼吉康的HV(M)系列的电容有问题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N5819反向耐压40V,额定电流1A
SR310反向耐压100V,额定电流3A
如设计输出电流够,应该不是二极管是事

如果二极管没问题那为什么我用ss310的时候输入28V负载40欧电阻的时候最大电压才9V可是在换上IN5819后立马就可以达到26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二极管没问题那为什么我用ss310的时候输入28V负载40欧电阻的时候最大电压才9V可是在换上IN5819后立马 ...

1N5819反向耐压40V,额定电流1A,改换立马就可以达到26V,,也是纳闷
二极管的反向电压额定电流至少应 1.25倍富裕
再按照手册说明检查一下,注意电感量足够,输出电容的大小,和布板要紧凑避免干扰
记得2675的手册后面有一堆说明,要好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