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体验之八(另类移植freemodbus成功)

楼主:
   今天中午又开始移植这个modbus小协议栈,说实话是很容易移植。网上包括论坛也有STM32的移植玩法,但是对于GD32的倒是没有。   对于什么是modbus协议,我也不多说这个。在公司中,我的项目也大多用自定义协议。对于Modbus,我也是第一次接触。 网上的freemodbus的接收一帧完整的Modbus协议帧思路,包括官方,也是按照以下框图来进行解析,也就是说,我需要开启一个硬件定时器T35us,来时刻检测线路是否空闲,若空闲时间到了指定时间则判定为一帧完整数据,这是接收一帧协议数据的思路。对于发送上,官方是通过一个字节一个字节进行发送,然后开启发送完成中断,一个字节一次中断发送,对于串口低速率、数据容量不大来说,这个发送思路是没问题的。这种收发思路对于通用性来说,是适用不同平台的。

  但楼主想利用之前的DMA发送一帧数据、接收利用接收+空闲中断接收一帧数据的帖子思路,整合在freemodbus上,也就是发送上,取消了一个字节发送,变成了DMA发送同时使能发送完成中断,发送完一帧数据就进一次中断,这样能减少多次发送进中断的次数。在接收上,利用空闲中断代替T35us定时器中断,减少一个外设的使用。当然这个是不通用的,别的平台也不一定有这个中断事件。于是,收发上的思路变成了以下的框图: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RCSN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那么接下来就讲解下移植过程。按照上贴的freemodbus的源码,源码上是没有STM32的demo工程的。当然移植也很容易。对于协议栈部分,大多抽象化,你只需要写入一些注册接口,比如串口的初始化接口,发送接口等等跟外设相关的东西即可。
  移植之前大体说下freemodbus的协议栈思路,工程框图如下:

     在应用上也很简单,初始化外设接口,开启RTU,然后在while轮询查找事件变化接口即可。

     那么接下来看下eMBInit函数接口,里面主要是实现相关外设函数注册到协议栈处理接口上,这些外设函数是需要我们实现的

    MBPoll函数接口是实现轮询查找事件状态变化,比如接收到一帧数据事件,执行事件,发送事件等,若有相关事件发生执行相对应的事件处理。

网友:
  freemodbus的协议处理大体说完了。一些功能码的具体实现我们也不用太大关注,只需要去关注收发的实际数据即可。那么,如何将上贴的收发思路整合到freemodbus呢,这里官方也提供了接口文件给我们  包括port.c这个是平台的相关配置文件;比较简单,就设置平台的总中断开关接口,这里就相当于临界区,在一些重要的处理上,设置临界区防止外界因素的干扰。但是官方上,好像很多接口都用到临界区。

  portevent.c是平台的事件处理,主要是外设事件的写入以及获取函数接口,这些事件有四个,利用枚举定义声明。包括初始化完成事件、一帧协议帧接收完成事件、协议帧处理事件、发送完成事件。这些事件都可以通过post和get读写。

网友:
    postserial.c是对串口外设的一些注册接口,提供了接口但是内部的逻辑需要根据平台移植。下面是代码截图:
  y以上的三个回调函数,我们需要在串口全局中断判断其中断事件标志位,然后再跳转到相对应的回调中。

   porttimer.c是关于定时器的,用来检测总线是否空闲,这里我们的相关接口内部函数我们使用空闲中断来处理。比如使能定时器接口内部弄为开启空闲中断。

网友:
mbrtu是对rtu的相关操作接口,比如开启,关闭,接收,发送,收发回调等等都在这里,这里我们改动不大,主要就是发送这里,官方使用的是单字节发送,楼主使用的是DMA发送,所以需要改动的是eMBRTUSend发送接口,这里楼主使用上贴调试好的DMA代码即可。

网友:
这里使用modbus poll软件,具体使用可以百度。我们先验证下协议栈是否通了。使用的是04功能码,读取输入寄存器。这时候就会有返回相对应的数据上来。循环1000ms收发,效果如下:

网友:
  目前已经调通RTC、Usart、freemodbus协议栈。下一步:加入硬件PWM控制舵机、太阳追踪算法。打样板。  最后再利用modbus协议制定相关指令,开发QT工具,使之上下位机能进行配置和数据传输。

网友A:
现在进度怎么啦,好久不见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进度怎么啦,好久不见更新了

最近工作上挺忙的。中秋又捡起来搞了。目前在怼上位机呢

网友:
楼主的太阳追踪算法怎么实现的,能不能分享下哈

网友:
移植好的源码有吗 部分移植的地方看不懂 根据stm32转不过来 功力不够深厚

网友:
源码参考作者作品帖: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54488-1-1.html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正好想做类似的一个机制:DMA收发+空闲中断

网友:
哪里有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