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说无线充电技术

楼主:
      2014年以前,需要帮手机、电脑,或者其他各种电器充电时,总是要接一条充电线,充电线一多,还常常接错,实在非常麻烦。而后面“无线充电”的技术的横空出世,只要优雅的将手机放在一个小小的、像杯垫一样的东西上面,不必接线就能轻松充电,这么厉害的科技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要充电的电子产品,里面也都有一个线圈,当它靠近充电座时,充电座的磁场将通过电磁感应,在电子产品的线圈上产生感应电流。感应电流导引到电池,就完成了充电座和电子产品间的无线充电。人们可能会问,磁场不是要改变才能有电磁感应吗?可是充电座与充电的对象距离却始终保持不变,这样为何会有电磁感应呢?

       原来,家用插座中流出的电是“交流电”,也就是说电流的方向不断的交替变化,一会儿顺着流,一会儿反着流。正因为如此,充电座线圈产生的磁场随之不断在变换方向,并非保持不变,

符合电磁感应的条件。但是不幸的是,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在充电的时候,只要离充电座的距离稍远一些,充电效率就会明显下降。即便是最新的技术,充电距离也不能超过 5 公分。

       事实上,目前绝大部分可以无线充电的移动设备,都是要完全平放在充电座上才能进行,和想像中随走随充的无线充电仍有点差别。为了增加无线充电的距离与充电效率,科学家正在设法利用“磁共振”的原理进行无线充电。在电路中加入一些电容、电感等特殊的元件,适当连接后,会形成“谐振电路”。

      虽说这里不涉及到射频电波,但是利用RF无线通讯技术,控制一些电机的正反转启停,都是十分方便的。

网友A:
有点虎头蛇尾的感觉。前面说得很详细,后面关于磁共振的只有一句话就没了。最后的RF通信与共振能量传输则是完全风马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虎头蛇尾的感觉。前面说得很详细,后面关于磁共振的只有一句话就没了。最后的RF通信与共振能量传输则是 ...

所以只是简单说说嘛。。我自己都分析不出那么详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只是简单说说嘛。。我自己都分析不出那么详细的

内容完全相同的帖子,没有必要在RF/无线版面和模拟电子版面重复贴出来。

网友:
虽说这里不涉及到射频电波,但是利用RF无线通讯技术,控制一些电机的正反转启停,都是十分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