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colibri-F350RX】+USART实现串口数据通信

楼主:
GD32F350中,有2USART串口,USART0USART1USART0功能比较强大,USART1只实现了USART0部分功能。每个串口都可以实现硬件流控制。
若要实现硬件码流控制,如下图连接。
1,硬件连接
USART1连接ch340,实现控制台功能。
USART0映射到PA9PA10引脚。作为用户串口进行数据处理。
2,初始化串口
gd_eval_com_init(EVAL_COM1);
gd_eval_com_init(EVAL_COM0);
COM1是控制台,重定向
然后printf输出
COM1通过中断来收发数据,使能中断
编写中断函数
编写运行,就可以看到下图串口工具接收到打印数据。
接下来实现COM0的收发数据。我这里使用中断收发,接收到什么发送什么。
初始化时使能中断,使能接收中断,随时准备接收。
发送函数,发送的时候使能发送完成中断。
实现中断函数
连接硬件测试
达到预期效果。

网友A:
程序工程能分享下么 底层不怎么会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工程能分享下么 底层不怎么会搞

GD32F3x0_Firmware_Library_V1.0.0\GD32F3x0_Firmware_Library_V1.0.0\Examples\USART
这个lib库路径下有demo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D32F3x0_Firmware_Library_V1.0.0\GD32F3x0_Firmware_Library_V1.0.0\Examples%uSART
这个lib库路径下 ...

就是用了 没反应 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了 没反应 尴尬

修改引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