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C2530的JTAG电路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关于TI CC2530的JTAG电路问题。一般P2.1和P2.2口用了JTAG时是不能用于其他功能的。但是在P1.4、 P1.5 和P1.6等端口做了JTAG口时,还能做别的用处吗?比如做普通IO口,或者中断信号的输入?还请各位有明白的解释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如果不能的话,那么CC2530的资源是不是变得特别少。

网友:
可以用的,
只是在仿真时会有影响
下载程序时一般也用来了IO,基本没有影响
所以在程序中,所以设置一些宏,在仿真时,这些IO口的正常功能先屏蔽掉,以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的,
只是在仿真时会有影响
下载程序时一般也用来了IO,基本没有影响
所以在程序中,所以设置一些 ...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