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秒积定律的波形图问题

楼主:
5芯积分
【不懂就问】
图中是关于伏秒积定律的波形图,源自《精通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
Von代表导通时电感电压,Voff代表关断时电感电压
功率变换器,升降压电路,一个周期内,导通时间内的阴影面积等于关断时间内的面积
但是电感在关断瞬间会感应出一个尖峰电压值,
怎么图中Voff一直都小于Von呢?应该在短时间内有尖峰大于Von才对
求解答

网友:
这两条深色曲线是电感中的电流,阴影部分是电感两端电压,电压和电流画在同一座标系,横轴共用,电流是连续的,没有什么“电感关断”。
图中下面的曲线才是电感中电流断续的曲线。即使电流断续,也没有“电感在关断瞬间会感应出一个尖峰电压值”,更没有“应该在短时间内有尖峰大于Von才对”。

网友:
“电感在关断瞬间会感应出一个尖峰电压值”
电感两端电压和电感中电流关系,完全遵循电磁感应定律,两端电压总和电流变化率成比例。把感应电动势公式写出来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