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标题栏的问题

楼主:
  我用STM32F767写了一个UCGUI的程序,上面有一个标题栏,下面几个按钮。
我的程序是这样的:
//资源列表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_aDialogCreate[] = {
  { FRAMEWIN_CreateIndirect, "", 0, 0,  0, 0, 0, FRAMEWIN_CF_ACTIVE},

  { BUTTON_CreateIndirect,"SET",GUI_ID_BUTTON1,0,0,160,80,0,0 },
  { DROPDOWN_CreateIndirect,"SET",GUI_ID_DROPDOWN1,160,0,30,280,0,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SUB",GUI_ID_BUTTON2,136,135,80,40,0,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ENTER",GUI_ID_BUTTON3,16,185,80,40,0,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ADD1",GUI_ID_BUTTON4,136,185,80,40,0,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SUB1",GUI_ID_BUTTON5,16,235,80,40,0,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ENTE",GUI_ID_BUTTON6,136,235,80,40,0,0 },
};
我想把标题栏不显示,直接显示按钮,在最上方。可是我把标题栏的大小都设成0还是不行。
请问高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建议换个控件,把“FRAMEWIN_CreateIndirect”改成“WINDOW_CreateIndirect”,或者直接使用WM_CreateWindowAsChild()这类函数创建窗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个控件,把“FRAMEWIN_CreateIndirect”改成“WINDOW_CreateIndirect”,或者直接使用WM_CreateWindo ...

谢谢!可是我那样写有错误。

网友B:
用window这个空间不要用framewin这个控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window这个空间不要用framewin这个控件就可以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