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按钮字体显示成这种颜色?

楼主:
请问高手,如何使按钮字体显示成这种颜色?谢谢!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呀。最好截图截大点,说明清楚这是什么软件的什么按钮。这图太小不一定大家一下子能分辨出来

网友B:
BUTTON_SetTextColor
设置按钮字体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BUTTON_SetTextColor
设置按钮字体颜色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呀。最好截图截大点,说明清楚这是什么软件的什么按钮。这图太小不一定大家一下子能分辨出来

UCGUI

网友:
引用 网友B:
BUTTON_SetTextColor
设置按钮字体颜色

我不知道该修改成那种颜色,试了好多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