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分享400个proteus例程资料

楼主:
 给大家分享400个proteus仿真例程,看看有没有要的,有空就放网盘链接出来,或者留下邮箱。大家看图

资料的内容大概如下:

01 74LS138译码器应用
01 可以调控的走马灯
01 闪烁的LED
02 74HC154译码器应用
02 按键选播电子音乐
02 从左到右的流水灯
03 74HC595串入并出芯片应用
03 可演奏的电子琴
03 左右来回的流水灯
04 74LS148扩展中断
04 1602LCD显示仿手机键盘按键字符
04 花样流水灯
05 1602LCD显示电话拨号键盘按键实验
05 IIC-24C04与蜂鸣器
05 LED模拟交通灯
06 12864LCD显示计算器键盘按键实验
06 IIC-24C04与数码管
06 单只数码管循环显示0-9
07 8只数码管滚动显示单个数字
07 6264扩展内存
07 数码管随机模拟显示乘法口诀
08 8只数码管显示多个不同字符
08 1602LCD随机模拟显示乘法口诀
08 用8255实现接口扩展
09 8只数码管闪烁显示
09 555的应用
09 用数码管设计的可调式电子钟
10 8只数码管滚动显示数字串
10 BCD译码数码管显示数字
10 用1602LCD设计的可调式电子钟
11 K1-K4 控制LED移位
11 MAX7221控制数码管动态显示
11 用DS1302与数码管设计的可调电子表
12 1602字符液晶滚动演示程序
12 K1-K4 键状态显示
12 用DS1302与1602LCD设计的可调式电子日历与时钟
13 1602液晶显示的DS1302实时时钟
13 K1-K4 分组控制LED
13 用DS1302与12864LCD设计的可调式中文电子日历
14 12864LCD图形滚动演示
14 K1-K4 控制数码管移位显示
14 用PG12864LCD设计的指针式电子钟
15 160128LCD图文演示
15 K1-K4 控制数码管加减演示
15 高仿真数码管电子钟
16 2×20串行字符液晶演示
16 4×4键盘矩阵控制条形LED显示
16 1602LCD显示的秒表
17 开关控制12864LCD串行模式显示
17 数码管显示4×4键盘矩阵按键
17 数码管显示的频率计
18 ADC0832模数转换与显示
18 开关控制LED
18 字符液晶显示的频率计
19 ADC0808 PWM实验
19 继电器控制照明设备
19 用ADC0832调节频率输出
20 ADC0809模数转换与显示
20 数码管显示拨码开关编码
20 用ADC0832设计的两路电压表
21 开关控制报警器
21 用DAC0832生成锯齿波
21 用数码管与DS18B20设计温度报警器
22 按键发音
22 用1602LCD与DS18B20设计的温度报警器
22 用DAC0808实现数字调压
23 PCF8591模数与数模转换实验
23 播放一段音乐
23 数码管显示的温控电机
24 DS1621温度传感器实验
24 INT0中断计数
24 温度控制直流电机转速
25 DS18B20温度传感器实验
25 INT0中断控制LED
25 用ADC0808设计的调温报警器
26 160128LCD中文显示温度与时间
26 INT0及INT1中断计数
26 正反转可控的直流电机
27 TIMER0控制单只LED闪烁
27 用DAC0808设计的直流电机调速器
27 正反转可控的步进电机
28 160128液晶中文显示ADC0832两路模数转换结果
28 TIMER0控制流水灯
28 键控看门狗
29 160128液晶曲线显示ADC0832两路模数转换结果
29 TIMER0控制四只LED滚动闪烁
30 TIMER0控制LED二进制计数
30 串口发送数据到2片8×8点阵屏滚动显示
31 TIMER0与TIMER1控制条形LED
31 用74HC595与74LS154设计的16×16点阵屏
32 10秒的秒表
32 用8255与74LS154设计的16×16点阵屏
33 8×8LED点阵屏仿电梯数字滚动显示
33 用计数器中断实现100以内的按键计数
34 100000秒以内的计时程序
34 用24C04与1602LCD设计电子密码锁
35 定时器控制数码动态显示
35 定时器控制数码管动管显示
35 光耦控制点亮和延时关闭照明设备
36 8×8LED点阵屏显示数字
36 12864LCD显示24C08保存的开机画面
37 12864LCD显示EPROM2764保存的开机画面
37 按键控制8×8LED点阵屏显示图形
38 160128液晶显示当前压力
38 用定时器设计的门铃
39 单片机系统中自制硬件字库的应用
39 演奏一段音阶
40 按键控制定时器选播多段音乐
40 用8051与1601LCD设计的计算器
41 定时器控制交通指示灯
41 射击训练游戏
42 报警器与旋转灯
43 串行数据转换为并行数据
44 并行数据转换为串行数据
45 甲机通过串口控制乙机LED闪烁
46 单片机之间双向通信
47 单片机向主机发送字符串
48 单片机与PC机串口通讯仿真
《lcd1602仿真实例》
2×20串行字符液晶演示
2io5键盘模拟音量数码管显示
4×4键盘矩阵控制条形LED显示
4个独立式按键控制LED开关
4个独立式按键控制LED移位
4只数码管滚动显示0~3
6个16×16点阵
8×8LED点阵屏显示数字
8x8LED汉字显示
8x8点阵做的贪吃蛇游戏
8通道自动温度检测系统仿真(含原程序)
8只数码管滚动显示8~F
8只数码管滚动显示单个数字
8只数码管滚动显示数字串
8只数码管闪烁显示
8只数码管同时显示不同字符
8只数码管显示多个不同字符
10秒的秒表
16×16点阵(滚动显示)
16×16点阵2(滚动显示)
32x16汉字
44行列键盘
74HC154译码器应用
74HC595
74HC595串入并出芯片应用
74LS138译码器应用
74LS148扩展中断
89C51PWM
128X64LED
485全双工通信
555的应用
555可调PWM发生器
1602液晶显示的DS1302实时时钟
1602字符液晶滚动演示程序
6264扩展内存
8051双机通信简例
8255并行口扩展实例
12864LCD图形滚动演示
100000秒以内的计时程序
160128LCD图文演示
ADC0808 PWM实验
ADC0809模数转换与显示
ADC0832模数转换与显示
AT89C51对直流电动机的驱动
AVR_Uart
BCD译码数码管显示数字
c51 可预设电压的数控电源(功能强大)
clock
Conter
CPU控制的独立式键盘扫描实验
da、ad。液晶,传递函数模型综合应用的实例
DIY51式数控电源
ds18b20
DS18B20温度传感器实验
DS18B20温度检测及其液晶显示
DS1621温度传感器实验
HorseLight
I2C
IIC-24C04与蜂鸣器
IIC-24C04与数码管
INT0和INT1控制条形LED
INT0及INT1中断计数
INT0与INT1中断计数
INT0中断3位计数
INT1中断5位计数
IO并行口直接驱动单个数码管
K1-K4 分组控制LED
K1-K4 键状态显示
K1-K4 控制LED移位
K1-K4 控制数码管加减演示
K1-K4 控制数码管移位显示
key_lcd
ks0108 液晶12864
LCD频率计仿真
LED代码查询V1.1
LED模拟交通灯
LED闪烁
M16_AN_Compare
M16_EEPROM
M16_Horse
MAX7221控制数码管动态显示
my16key_c
NT0中断计数
NT0中断控制LED
NumberDisplay
P3口流水灯
PCF8574
PCF8583 LCD1602
PCF8591模数与数模转换实验
proteus ADDC的练习程序
PWM
PWMLED
PWM波输出(可调)
pwm程序实例
PWM电机正反转
PWM控制LED的亮度仿真程序
PWM控制马达的方法
PWM控制直流电机
PWM调温
RAM扩展练习
sscom32串口调试
TIMER0控制LED二进制计数
TIMER0控制单只LED闪烁
TIMER0控制流水灯
TIMER0控制四只LED滚动闪烁
TIMER0与TIMER1控制条形LED
ULN2803
usart_t
按键发音
按键控制8×8LED点阵屏显示图形
按键控制定时器选播多段音乐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报警器与旋转灯
标准函数stdlib.h应用举例
并行数据转换为串行数据
播放一段音乐
播放音乐
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C版本
步进电机控制,LCD显示
超级终端
串行数据转换为并行数据
串口方式1
串口仿真mcu_pc
从左到右的流水灯
大屏幕仿真
单片机接收PC发出的数据
单片机控制的电动自行车驱动系统
单片机数据发送程序
单片机向PC发送数据
单片机向主机发送字符串
单片机与PC机串口通讯仿真
单片机之间双向通信
单只按键控制单只数码管滚动显示
单只数码管循环显示0~F
单只数码管循环显示0-9
点阵LED例子
电机控制
电机控制_L298
电机转速表设计
电流检测
电压表
定时器控制交通指示灯
定时器控制数码动态显示
定时器控制数码管动管显示
定时器中断控制的独立式键盘扫描实验
独立式键盘的按键功能扩展:以一当四
独立式键盘控制步进电机实验
独立式键盘控制的4级变速流水灯
独立式键盘调时的数码时钟实验
对I2C总线上挂接多个AT24C02的读写操作
对SPI总线上挂接多个X5045的读写操作
多点温度测量
多路开关状态指示
发一个用定时器做的PWM
方式0控制流水灯循环点亮
刚做好的十个字的led屏模拟有程序
搞得一个温湿度传感器电路
光藕隔离驱动电机
红外遥控模拟
宏定义应用举例
花样流水灯
汇编数显大型交通灯控制
基于1602 ds12b80 ds1302 音乐 电子书 流水灯的多功能电子表
基于ADC0832的数字电压表
基于AT24C02的多机通信
基于AT89C51 MAX7219的频率计 附带proteus仿真电路图 实际硬件电路测试通过.rar
基于DS1302的日历时钟
基于yjwpm测试过的DS18B20仿真实例
计算器、万年历
继电器_万用表
继电器控制照明设备
甲机通过串口控制乙机LED闪烁
简易电子琴
键控看门狗
将P1口状态送入P0、P2、P3
将按键次数写入AT24C02,再读出并用1602LCD显示
将计数器T0计数的结果送P1口8位LED显示
将渴望乐谱写入AT24C02并读出播放
将流水灯控制码写入X5045并读出送P1口显示
将数据0x0f写入AT24C02再读出送P1口显示
将数据0xaa写入X5045再读出送P1口显示
交通灯
净水控制器仿真电路
静态显示数字“59”
矩阵式键盘按键音
矩阵式键盘按键值的数码管显示实验
矩阵式键盘实现的电子密码锁
开关控制12864LCD串行模式显示
开关控制LED
开关控制报警器
李婉
流水灯
流水灯右移
流水灯左移
模拟串口
模拟交通灯
内部函数intrins.h应用举例
飘零
频率发生
频率计
软件消抖的独立式键盘输入实验
三机通讯
闪烁的LED
生日歌
输出50个矩形脉冲
输出负脉宽为200微秒的方波
输出正脉宽为250微秒的方波
数据发送程序
数据接收程序
数码管显示4×4键盘矩阵按键
数码管显示4X4键盘矩阵按键
数码管显示拨码开关编码
数码秒表设计
数码时钟设计
数字电压表,量程(1-150v)误差±1v
数字电源资料
条件编译应用举例
通过对P3口地址的操作流水点亮8位LED
万能逻辑电路实验
温度控制的实例
文件包应用举例
我做的单片机水塔控制系统
无软件消抖的独立式键盘输入实验
无线遥控应用程序与仿真
舞蹈机器人步进机仿真,C51程序通过
虚拟串口 调试心得
演奏一段音阶
液晶时钟设计
一步一步教你51_PC串口通信
一个步进电机的仿真
一个数控直流稳压电源
用89C51做稳压直流稳压电源
用8255实现接口扩展
用DAC0808实现数字调压
用DAC0832产生锯齿波电压
用DAC0832生成锯齿波
用do-while语句控制P0口8位LED流水点亮
用for语句控制蜂鸣器鸣笛次数
用if语句控制P0口8位LED的流水方向
用LCD显示字符'A'
用LCD循环右移显示Welcome to China
用LED数码管显示计数器T0的计数值
用LED数码显示器伪静态显示数字1234
用LED数码显示器循环显示数字0~9
用LED数码显示数字5
用P0 、P1口显示整型函数返回值
用P0 口显示指针运算结果
用P0、P1口显示乘法运算结果
用P0口、P1 口分别显示加法和减法运算结果
用P0口显示按位异或运算结果
用P0口显示逻辑与运算结果
用P0口显示条件运算结果
用P0口显示字符串常量
用P0显示左移运算结果
用P1、P0口显示除法运算结果
用P1口显示红外遥控器的按键值
用swtich语句的控制P0口8位LED的点亮状态
用不同数据类型控制灯闪烁时间
用定时器T0查询方式P2口8位控制LED闪烁
用定时器T0的中断控制1位LED闪烁
用定时器T0的中断实现渴望主题曲的播放
用定时器T0的中断实现长时间定时
用定时器T0控制输出高低宽度不同的矩形波
用定时器T1查询方式控制单片机发出1KHz音频
用定时器T1中断控制两个LED以不同周期闪烁
用定时器设计的门铃
用仿真屏循环显示李白的一**诗
用函数型指针控制P1口灯花样
用红外遥控器控制继电器
用计数器T1的中断控制蜂鸣器发出1KHz音频
用计数器中断实现100以内的按键计数
用数码管慢速动态扫描显示数字1234
用数码管显示动态检测结果
用数组的指针控制P0 口8 位LED流水点亮
用数组作函数参数控制流水花样
用外中断0的中断方式进行数据采集
用有参函数控制P0口8位LED流水速度
用右移运算流水点亮P1口8位LED
用指针数组控制P0口8位LED流水点亮
用指针数组作为函数的参数显示多个字符串
用自增运算控制P0口8位LED流水花样
用字符型数组控制P0口8位LED流水点亮
正反转可控的步进电机
正反转可控的直流电机
直流电机测速 中文液晶显示
直流电机的速度环PI控制-PWM部分
直流电机的速度环PI控制-速度电流检测部分
直流电机调速
智能温控器
子电路做的一个H型电机驱动电路
自行车测速仿真
字符串函数string.h应用举例
字符函数ctype.h应用举例
最小系统
左右来回的流水灯

网友:
楼主,请把资料发给我1份,谢谢。1423268900@qq.com

网友:
好的,我等下发给你们

网友:
发一份给我 楼主 826421845@qq.com 谢谢

网友:
好的等下就发哈

网友A:
楼主你好!发一份给我 869389975 @qq.com 谢谢

网友:
能发我一份吗,673158077@qq.com 谢谢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发一份给我 869389975 @qq.com 谢谢

亲,proteus资料可以发我一份吗,救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proteus资料可以发我一份吗,救急

1594216971@qq.com

网友:
楼主,能发我一份吗?1594216971@qq.com救急呀,谢谢

网友:
放个网盘吧。谢谢!

网友:
mmjxxxx@163.com
多谢了!

网友:
你好,我在学习单片机以及proteus,能发一份例程吗
谢谢你
1879903049@qq.com

网友:
你好,我正在学单片机,以及用Proteus进行仿真,能发一份例程给我吗?谢谢
727943185@qq.com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这些资料吗?非常感谢,邮箱:1346958081@qq.com

网友:
大神发一下  lifengzhi467@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