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跟蓄电池有什么区别?

楼主:
  锂电池跟蓄电池有什么区别?在查询锂电池的时候,会出现许多与锂电池相关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蓄电池出现次数颇为频繁,许多人可能会认为文章中的蓄电池说的就是锂电池。然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文章中所说的蓄电池一般指代的是铅酸蓄电池,而锂电池一般指的是锂离子电池,两者原材料大不相同,不可混为一谈。

  什么是锂电池?
  “锂电池”,是一类由锂金属或锂合金为负极材料、使用非水电解质溶液的电池。1912年锂金属电池最早由Gilbert N. Lewis提出并研究。20世纪70年代时,M. S. Whittingham提出并开始研究锂离子电池。由于锂金属的化学特性非常活泼,使得锂金属的加工、保存、使用,对环境要求非常高。所以,锂电池长期没有得到应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锂电池已经成为了主流。
  什么是蓄电池?
  蓄电池(Storage Battery)是将化学能直接转化成电能的一种装置,是按可再充电设计的电池,通过可逆的化学反应实现再充电,通常是指铅酸蓄电池,它是电池中的一种,属于二次电池。它的工作原理:充电时利用外部的电能使内部活性物质再生,把电能储存为化学能,需要放电时再次把化学能转换为电能输出,比如生活中常用的手机电池等。
  以上关于锂电池和蓄电池的介绍均来自百度百科,虽然百科词条人人可编辑,但是锂电池和蓄电池作为工业词,大致的真实性是可以保证的。不过百科词条也就只能做一个浅显的参考,如果想要更深入的了解锂电池或者蓄电池,去询问相关行业人才能得到更准确的信息。
  锂电池与蓄电池既然能够经常出现在一起,就说明两者是有相似之处的,那就是功能上的大致相同,两者都是作为供电工具而存在的。不过在这篇文章中,我们重点谈论的是两者的不同之处,所以两者的共同之处我们就先不在此讨论了。
  让我们再来接着讨论锂电池与蓄电池的不同之处吧,两者除了定义上的不同之外,在性能上的不同才是两者不同之处的重点。就是性能的不同,才能让锂电池在当今时代几近全面取代铅酸蓄电池的地位。
  锂电池与蓄电池的性能比较
  温度耐受性:常见的锂电池工作温度为-20-60摄氏度,不过一般低于0℃后锂电池性能就会下降,放电能力就会相应降低,所以锂电池性能完全的工作温度,常见是0~40℃。一些特殊环境要求的锂电池温度就各有不同了,有些甚至可以在上百摄氏度的环境中正常运行。
  蓄电池的工作温度一般要求在20℃-25℃之间,低于15℃时,其放电容量下降,温度每降低1℃,其容量下降1%,而温度过高(大于30℃)其寿命就会大大缩短。
  循环寿命:锂电池的循环次数一般在2000-3000次左右,而蓄电池的循环次数在300-500次左右,锂电池的循环寿命大约是蓄电池的五六倍。
  质量比能量(WH/kg):锂电池是100-150,蓄电池是30-50。
  体积比质量(Wh/L):锂电池是200-250,蓄电池是60-90。
  充放电方面:锂电池无记忆效应;电池可以随时充放电,电池自放电低,月自放电低于1%,电池能长时间存放;动力强劲,能快充快放,20分钟能充满80%以上,15分钟可以把电放完。
  蓄电池有记忆效应,不能随时充电随时放电;有严重自放电现象,电池搁置一段时间容易报废;放电倍率小,不能长时间大点流放电。
  关于锂电池和蓄电池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环保方面,在这个讲究环境保护的时代,环保高效的电池更能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才能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在现代,锂电池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手机电池,手表电池,动力汽车电池等等方面。
  而在这些应用领域中,锂电池也有了各种形状,大小,类型也有所不同。其中锂电池包算是锂电池中发展前景较为广阔的,锂电池包可以应用在小型机房,弱电间等室分系统,通信基站,室内户外无空调站点,广电、部队、石油等无人站点等。从锂电池包的应用范围可以看出,锂电池包对于环境的适应性很高,适用于无人站点,节约人手。

  CPL系列 192V 磷酸铁锂电池包
  在文章前面也提到过,如果想要更详细的了解锂电池或者蓄电池相关的信息,最好是询问行业相关者才能得到更准确,可信的信息。

网友:
理电池相对于蓄电池,就好比碳水化合物相对于食物。木头能吃吗?

网友:
锂电的安全最为重要的
锂电池用的时候必须给它上个紧箍咒,,,,电池保护板,没有电池保护板的锂电池用法都是极其危险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锂电的安全最为重要的
锂电池用的时候必须给它上个紧箍咒,,,,电池保护板,没有电池保护板的锂电池用法 ...

锂电池还是相对来说最安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还是相对来说最安全的了

不是这个意思
锂电加上电池保护板电路,才相对安全
并且在使用锂电池时需要有保护电路,锂电过压过流短路都需要保护,没保护极不安全

网友C:
可充式锂电也属于蓄电池的一种。难道白马不是马?

网友:
蓄电池是人们可以通过对其充电存储电能后方便利用的一种电源装置。因为组成蓄电池的基本材料不相同所以在实际应用中会碰到各种蓄电池,比如:铅酸蓄电池;锂电池;镍镉蓄电池;镍氢蓄电池等。蓄电池还会应用的场合不同而具有各种类型的几何外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充式锂电也属于蓄电池的一种。难道白马不是马?

锂电也属于蓄电池的一种?
欢迎好好给大家普及一下

网友:
在文章前面也提到过,如果想要更详细的了解锂电池或者蓄电池相关的信息,最好是询问行业相关者才能得到更准确,可信的信息。

网友:
锂电池无记忆效应;电池可以随时充放电,电池自放电低,电池能长时间存放;动力强劲,能快充快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