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在线规则检查错误的绿色为何带有图案,能变回以前的纯绿色吗

楼主:
左边是现在的,打开的别人的工程,为什么放大后是绿色小图案,怎么去掉呢(变成后边这种经典模式)

网友A:
应该看看告警信息,焊盘的间距小于安全间距10mil了

网友:
与你设置的物件间间距大小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看看告警信息,焊盘的间距小于安全间距10mil了

我的意思是不以绿叉叉的方式显示,我记得以前的protel都是完全涂绿。这个显示方式能改吗

网友:
违反规则了,可以修改焊盘大小或者修改黄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不以绿叉叉的方式显示,我记得以前的protel都是完全涂绿。这个显示方式能改吗

protel 在进行DRC检测时如有两个元件间隔距离错误,违反布线规则,DRC校验出错,会绿。
都是违反规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tel 在进行DRC检测时如有两个元件间隔距离错误,违反布线规则,DRC校验出错,会绿。
都是违反规则了

我指的不是犯错,而是这种绿的方式,以前是纯绿,现在放大后是花纹。我不知道是不是AD新版本都是这样,还是说被修改过显示特性

网友:
以前在protel的图,到AD打开后,由于软件规则不同,间隔距离错误,违反布线规则等会告警一般焊盘间距问题都是是这种颜色
在AD中设置一下规则

至于“而是这种绿的方式,以前是纯绿,现在放大后是花纹,不知道怎样改变让其变其他颜色”,也没有必要知道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非要改成纯绿,放大了就是这样的,你把它缩小了变纯绿了

网友:
就是规则设置的问题,楼上的回答很明确了!

网友:
OP→DRC Violations Display,第一行有四个图案可选,选第二个即可(楼上都是不知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