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压电陶瓷传感器,敲击一个会影响其他传感器,如何判断敲击的是哪个传感器?

楼主:
4个压电陶瓷传感器分别放置在4个减震器上,减震器放在同一个木板上。
敲击一个传感器会导致其他3个传感器也同时响应。但是其他3个传感器的响应值没有敲击的传感器数值大。
敲击后的余震会导致其他3个传感器的值比敲击的传感器的值大。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够明确区分敲击了哪个传感器。
一个传感器的敲击可能1秒能有10次。
也有可能多个传感器同时敲击。
loop函数中每次对4个传感器采样。
用什么样的方式和算法能够准确的区分敲击和被动响应?

网友A:
测量输出电平最大是那个就是敲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输出电平最大是那个就是敲击的。

没有这么简单,测量到输出电平最大的是敲击。
到后面几个个loop会变成最大的是其他没有敲击的传感器。
因为敲击的传感器的震动传播 到其他传感器了。
此时敲击的传感器电平比其他传感器要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么简单,测量到输出电平最大的是敲击。
到后面几个个loop会变成最大的是其他没有敲击的传感器。
...

你就只测量第一次敲击的电平

网友:
先改进机械减振结构及整体组装方式等,使幅度判别法成为可靠。

网友C:
百度文库专业资料工程科技机械/仪表
基于四麦克风阵列的三维声源定位
你可以参考一下,通过时间差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度文库专业资料工程科技机械/仪表
基于四麦克风阵列的三维声源定位
你可以参考一下,通过时间差算出来

感谢!虽然场景不太一样,但也给我一个解决思路。但是这个算法只适用于单源,对二源和多源不太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