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控制开关

楼主:
各位前辈好,我想做一个控制电路,通过网络发送编码来控制TTL电平的高低,查了一些资料好像是用网络控制开关来做的,我不太清楚这个网络开关内部电路结构,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怎样自己做一个这样的网络控制开关电路

网友:
用MCU实现,根据你需要接入的“网络”选择适当型号的MCU和接口,然后根据协议令MCU的某个IO输出你想要的TTL电平即可。不过,从楼主的描述看,楼主并没有弄清具体的应用需求,这个可是万万不行的。

网友:
有线的控制“网络”常用的有485、CAN、MODBUS、LAN、电力载波等等;
无线的控制“网络”常用的有红外、UHF、蓝牙、zigbee、wifi、GPRS、LORA、NBIOT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