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第二弹:USART相关

楼主:
1、colibri_350共有两个USART外设,在板上USART0连接到了PA9(Tx)&PA10(Rx),然后排针TTL电平引出,USART1在CPU引脚PA2(Tx)&PA3(Rx)引出到ch340...

      图中左上角第一列排针从上到下第一脚是PA10,第二脚是PA9;最下边usb口作为调试器和ch340(usb转ttl)共用。
2、“printf("HelloWorld\r\n");”走起
      运行固件库中的   04_USART_Printf   例程,前提是在前边修改了LED脚位和cpu时钟选择基础上。
      源程序对usart的定义:
/* eval board low layer COM */
#define COMn                             1U

/* definition for COM1, connected to USART0 */
#define EVAL_COM1                        USART0
#define EVAL_COM1_CLK                    RCU_USART0

#define EVAL_COM1_TX_PIN                 GPIO_PIN_9
#define EVAL_COM1_RX_PIN                 GPIO_PIN_10

#define EVAL_COM_GPIO_PORT               GPIOA
#define EVAL_COM_GPIO_CLK                RCU_GPIOA
#define EVAL_COM_AF                      GPIO_AF_1

static rcu_periph_enum COM_CLK[COMn]  = {EVAL_COM1_CLK};

static uint32_t COM_TX_PIN[COMn]      = {EVAL_COM1_TX_PIN};

static uint32_t COM_RX_PIN[COMn]      = {EVAL_COM1_RX_PIN};

      串口初始化相关代码:
void gd_eval_com_init(uint32_t com)
{
    uint32_t COM_ID;

    if(EVAL_COM1 == com){
        COM_ID = 0U;
    }else{
    }

    /* enable COM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EVAL_COM_GPIO_CLK);

    /* enable USART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COM_CLK[COM_ID]);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Tx */
    gpio_af_set(EVAL_COM_GPIO_PORT, EVAL_COM_AF, COM_TX_PIN[COM_ID]); [/size]
[size=4]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Rx */
    gpio_af_set(EVAL_COM_GPIO_PORT, EVAL_COM_AF, COM_RX_PIN[COM_ID]);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EVAL_COM_GPIO_PORT,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COM_TX_PIN[COM_ID]);
    gpio_output_options_set(EVAL_COM_GPIO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MHZ, COM_TX_PIN[COM_ID]);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EVAL_COM_GPIO_PORT,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COM_RX_PIN[COM_ID]);
    gpio_output_options_set(EVAL_COM_GPIO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MHZ, COM_RX_PIN[COM_ID]);

    /* USART configure */
    usart_deinit(com);
    usart_baudrate_set(com, 115200U);
    usart_receive_config(com,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transmit_config(com, USART_TRANSMIT_ENABLE);

    usart_enable(com);
}

      编译,一切正常,下载代码到板子上,复位运行(事先用另一个usb转ttl的Rx脚连接PA9,GND相连)

      结果如下:

3、另一个USART呢
      我们知道,colibri板上的cpu有两个usart,并且都已引出,那么下边就来在2的基础上实现两个串口都能正常输出。
      很简单,在原来基础上,再增加一路就可以了。
usart相关定义:
/* eval board low layer COM */
#define COMn                             2U

/* definition for COM0, connected to USART0 */
#define EVAL_COM0                        USART0
#define EVAL_COM0_CLK                    RCU_USART0

#define EVAL_COM0_TX_PIN                 GPIO_PIN_9
#define EVAL_COM0_RX_PIN                 GPIO_PIN_10

#define EVAL_COM0_GPIO_PORT               GPIOA      //
#define EVAL_COM0_GPIO_CLK                RCU_GPIOA  //
#define EVAL_COM0_AF                      GPIO_AF_1

#define EVAL_COM1                        USART1
#define EVAL_COM1_CLK                    RCU_USART1

#define EVAL_COM1_TX_PIN                 GPIO_PIN_2
#define EVAL_COM1_RX_PIN                 GPIO_PIN_3

#define EVAL_COM1_GPIO_PORT               GPIOA      //
#define EVAL_COM1_GPIO_CLK                RCU_GPIOA  //
#define EVAL_COM1_AF                      GPIO_AF_1

static rcu_periph_enum COM_CLK[COMn]  = {EVAL_COM0_CLK,EVAL_COM1_CLK};

static uint32_t COM_TX_PIN[COMn]      = {EVAL_COM0_TX_PIN,EVAL_COM1_TX_PIN};

static uint32_t COM_RX_PIN[COMn]      = {EVAL_COM0_RX_PIN,EVAL_COM1_RX_PIN};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gd_eval_com_init(uint32_t com)
{
    uint32_t COM_ID;

    if(EVAL_COM0 == com){
    COM_ID = 0U;

    /* enable COM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EVAL_COM0_GPIO_CLK);

    /* enable USART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COM_CLK[COM_ID]);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Tx */
    gpio_af_set(EVAL_COM0_GPIO_PORT, EVAL_COM0_AF, COM_TX_PIN[COM_ID]);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Rx */
    gpio_af_set(EVAL_COM0_GPIO_PORT, EVAL_COM0_AF, COM_RX_PIN[COM_ID]);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EVAL_COM0_GPIO_PORT,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COM_TX_PIN[COM_ID]);
    gpio_output_options_set(EVAL_COM0_GPIO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MHZ, COM_TX_PIN[COM_ID]);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EVAL_COM0_GPIO_PORT,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COM_RX_PIN[COM_ID]);
    gpio_output_options_set(EVAL_COM0_GPIO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MHZ, COM_RX_PIN[COM_ID]);

    /* USART configure */
    usart_deinit(com);
    usart_baudrate_set(com, 115200U);
    usart_receive_config(com,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transmit_config(com, USART_TRANSMIT_ENABLE);

    usart_enable(com);
  }
    else if(EVAL_COM1 == com){
    COM_ID = 1U;

    /* enable COM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EVAL_COM1_GPIO_CLK);

    /* enable USART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COM_CLK[COM_ID]);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Tx */
    gpio_af_set(EVAL_COM1_GPIO_PORT, EVAL_COM1_AF, COM_TX_PIN[COM_ID]);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Rx */
    gpio_af_set(EVAL_COM1_GPIO_PORT, EVAL_COM1_AF, COM_RX_PIN[COM_ID]);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EVAL_COM1_GPIO_PORT,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COM_TX_PIN[COM_ID]);
    gpio_output_options_set(EVAL_COM1_GPIO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MHZ, COM_TX_PIN[COM_ID]);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EVAL_COM1_GPIO_PORT,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COM_RX_PIN[COM_ID]);
    gpio_output_options_set(EVAL_COM1_GPIO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MHZ, COM_RX_PIN[COM_ID]);

    /* USART configure */
    usart_deinit(com);
    usart_baudrate_set(com, 115200U);
    usart_receive_config(com,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transmit_config(com, USART_TRANSMIT_ENABLE);

    usart_enable(com);
  }
}

:代码未作优化。
      初始化的时候只要使用 gd_eval_com_init(EVAL_COM0)或者 gd_eval_com_init(EVAL_COM1)就可以实现USART0和USART1的切换。当然如果是使用printf的话,需要事先将fputc()函数中的相关代码对应到USART0或者USART1。
      这样两个USART就实现了数据的发送。
基于篇幅,下一篇,USART1+DMA(收、发)+各种中断+modbus客户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