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控制继电器开关

楼主:
各位前辈好,我想做一个控制电路,通过网络发送编码来控制TTL电平的高低,查了一些资料好像是用网络控制开关来做的,我不太清楚这个网络开关内部电路结构,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怎样自己做一个这样的网络控制开关电路

网友:
没太懂你的意思,如果你是要远程控制电平高低,直接用网络模块就行了

网友:
我通过稳压器产生一个TTL控制电平,通过一个开关来控制输出5V还是0v,得利用网络传输的编码来控制开关的通断

网友A:
问得太笼统了,用什么通讯协议?手机控制还是电脑控制?

如果是自己设计这种电路的话,知识面涉及比较广

如果只是要找这样的应用,淘宝上搜大把这种网络控制开关

网友:
电子开关来控制输出无非用三极管或MOS管来控制,,
这样的开关电路很多,也很容易实现但如楼上所说,不要太笼统讲,也许大家理解有误,

网友:
需求描述清楚,才能选出合适的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得太笼统了,用什么通讯协议?手机控制还是电脑控制?

如果是自己设计这种电路的话,知识面涉及比较广 ...

我通过一个开关来控制输出5V还是0v,得利用计算机网络传输的编码来控制开关的通断,也想了解一下网上那些网络控制开关内部的具体电路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通过一个开关来控制输出5V还是0v,得利用计算机网络传输的编码来控制开关的通断,也想了解一下网上那些 ...

附件仅供参考。USR-C215 模块硬件上集成了MAC、基频芯片、射频收发单元、以及功率放大器;内置低功耗运行机制,可以有效实现模块的低功耗运行;支持WiFi 协议以及TCP/IP 协议,用户仅需简单
配置,即可实现UART 设备的联网功能。

简单来说,你发送的编码指令,按特定的网络通讯协议转换为通讯模块(例:USR-C215)可接收的信号,然后发送到单片机,单片机控制你的开关来控制输出,再反过来通过单片机A/D口检测输出信号,返回网络通讯模块,最后在你的终端显示输出状态。

具体来说,太复杂了,慢慢研究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