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学习】SDIO方式使用TF卡

楼主:
上周介绍了在ESP32学习板上使用TF卡的方法,但是因为开发板上的电阻没有焊接,给TF卡的使用带来一些影响,因此今天测试使用外接TF卡。使用的TF卡如下图所示:

按照SDIO完整方式连线,具体连线如下表:

SP32 pinSD name
GPIO14 (MTMS)CLK
GPIO15 (MTDO)CMD / DI
GPIO2DAT0 / DO
GPIO4DAT1
GPIO12 (MTDI)DAT2
GPIO13 (MTCK)DAT3

连接后,就可以使用1线或者4线方式驱动了。

>>> import os
>>> os.sdconfig(os.SDMODE_1LINE)
>>> os.mountsd()
---------------------
Mode:  SD (1bit)
     Name: 0000
     Type: SDHC/SDXC
    Speed: high speed (50 MHz)
     Size: 30472 MB
      CSD: ver=1, sector_size=512, capacity=62406656 read_bl_len=9
      SCR: sd_spec=2, bus_width=5

>>> os.sdconfig(os.SDMODE_4LINE)
>>> os.mountsd()
---------------------
Mode:  SD (4bit)
     Name: 0000
     Type: SDHC/SDXC
    Speed: high speed (50 MHz)
     Size: 30472 MB
      CSD: ver=1, sector_size=512, capacity=62406656 read_bl_len=9
      SCR: sd_spec=2, bus_width=5

>>>

网友A:
可否分享一下详细的学习过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否分享一下详细的学习过程,谢谢!

可能描述部分稍显简单了一点,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按照帖子介绍,连线就可以插卡测试了。

其它的使用和标准python差不多,可以创建文件,修改文件,读取文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