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学习】两种SDIO方式文件读取速度比较

楼主:
SDIO支持4线和1线两种方式,两种方式在速度上有多大区别?我们在ESP32_psRAM_Lobo版上进行了测试。

测试程序如下:

1线方式:
import os
import time

os.sdconfig(os.SDMODE_1LINE)
os.mountsd()

def file_read(n):
    total = 0
    with open(filename) as f:
        for i in range(n):
            total += len(f.read(1000))
            f.seek(0, 0)
    return total

def time_it(f, n):
    t0 = time.ticks_us()
    total = f(n)
    t1 = time.ticks_us()
    dt = time.ticks_diff(t1, t0)
    print('{:5.3f} sec : {:8.3f} Mbytes/sec'.format(dt * 1e-6, total/dt))
    return total/dt

N = 200
filename = '/sd/1.JPG'
r = 0
for i in range(10):
    r = max(time_it(file_read, N), r)

print('max speed: {:8.3f} Mbytes/sec'.format(r))

4线方式

import os
import time

os.sdconfig(os.SDMODE_4LINE)
os.mountsd()

def file_read(n):
    total = 0
    with open(filename) as f:
        for i in range(n):
            total += len(f.read(1000))
            f.seek(0, 0)
    return total

def time_it(f, n):
    t0 = time.ticks_us()
    total = f(n)
    t1 = time.ticks_us()
    dt = time.ticks_diff(t1, t0)
    print('{:5.3f} sec : {:8.3f} Mbytes/sec'.format(dt * 1e-6, total/dt))
    return total/dt

N = 200
filename = '/sd/1.JPG'
r = 0
for i in range(10):
    r = max(time_it(file_read, N), r)

print('max speed: {:8.3f} Mbytes/sec'.format(r))

测试前,先准备好一个TF卡,并预先复制测试文件,可以使用任意文件,这里的测试文件是 1.JPG,是一个图片文件。

测试时,为了保证测试结果不受到其它干扰,先按下RESET键,硬复位系统,然后在分别运行程序进行测试。测试程序会连续测试10次,然后返回速度最大的结果。测试结果如下:

1线方式

1.790 sec :    0.203 Mbytes/sec
1.767 sec :    0.206 Mbytes/sec
1.768 sec :    0.206 Mbytes/sec
1.770 sec :    0.206 Mbytes/sec
1.856 sec :    0.196 Mbytes/sec
1.888 sec :    0.193 Mbytes/sec
2.402 sec :    0.152 Mbytes/sec
1.834 sec :    0.199 Mbytes/sec
1.769 sec :    0.206 Mbytes/sec
1.771 sec :    0.206 Mbytes/sec
max speed :    0.206 Mbytes/sec

4线方式

1.712 sec :    0.213 Mbytes/sec
1.689 sec :    0.216 Mbytes/sec
1.691 sec :    0.215 Mbytes/sec
1.692 sec :    0.215 Mbytes/sec
1.779 sec :    0.205 Mbytes/sec
1.810 sec :    0.201 Mbytes/sec
2.324 sec :    0.157 Mbytes/sec
1.757 sec :    0.207 Mbytes/sec
1.692 sec :    0.215 Mbytes/sec
1.694 sec :    0.215 Mbytes/sec
max speed :    0.216 Mbytes/sec

可以看出,两种方式的速度差别不大,只有5%左右。

网友A:
这不科学吧,确定驱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科学吧,确定驱动没问题?

最大可能还是驱动程序本身,没有优化好吧。

网友B:
你好,我也正在学ESP32的micropython。我刚看到你在和SD卡通信的教学,我想请教下,你是如何知道写哪些程序来完成SD通信的,具体查看什么资料。我看了Loboris的micropython介绍,发现好像没有这方面的例程或者介绍,请问你是如何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正在学ESP32的micropython。我刚看到你在和SD卡通信的教学,我想请教下,你是如何知道写哪些程序 ...

Loboris在github上有一个简单的文档,可以参考一下。目前只能的确不多,一些功能需要多尝试一下,好在micropython通用性不错,很多地方是相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正在学ESP32的micropython。我刚看到你在和SD卡通信的教学,我想请教下,你是如何知道写哪些程序 ...

https://github.com/loboris/MicroPython_ESP32_psRAM_LoBo/wi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