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ome浏览器 导出书签时 无反应?

楼主:
使用谷歌(Chrome)浏览器,收藏了一些重要的书签。
现在,想把书签导出来,备份下,可是,多次导出 均失败:浏览器 无反应。

请教:
这是怎么回事 ?我如何才可以导出 书签 ?

非常感谢!

说明:
我已在 百度上搜了,也试了 百度提供的几种方法,都不行。
因此,来论坛 发帖,求大神指点 !

网友A:
建议重启电脑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重启电脑试一试

很多天了,重启了多次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天了,重启了多次了,不行

刚才试了,俺的可以导出
在右上角三个竖道处

如没反应,不如卸载,重新下载安装新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试了,俺的可以导出
在右上角三个竖道处

如没反应,不如卸载,重新下载安装新版本

是这样 操作的,可是,就是 导出失败 !
重装的话,书签就 全丢了呀

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 操作的,可是,就是 导出失败 !
重装的话,书签就 全丢了呀

谢谢大神

可以找一下,谷歌浏览器的书签的保存地址
还可以重装的时候安装到原文件夹,修复安装

网友:
关掉360之类的杀毒软件就可以 应该是被误杀了 我刚刚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