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编辑控件显示不同字体的文字

楼主:
 请问高手,如何在编辑控件上显示不同字体的文字?
比如汉字和英文字符。谢谢!

网友A:
同一个控件下应该是只能使用一个字体的,看看用覆盖的方式看看能不能变相的使用两个字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控件下应该是只能使用一个字体的,看看用覆盖的方式看看能不能变相的使用两个字体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