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里的自锁问题

楼主:
刚开始学习PLC。     要做的是接通起动开关X0,小灯Y0亮起 2 秒后灭。
我的梯形图如图里,按钮接通X0,则Y0也接通,并且2s后Y0断开。下载到开发板里之后发现X0按下后Y0通,X0按钮松开则Y0就断开了,T0定时2s是否没起作用。看到别人的程序里要在X0上并一个Y0形成自锁,这是为什么?

以我的理解,PLC有3个阶段循环扫描,输入采样--程序指令执行--输出刷新,所以开始时X0通了之后则Y0就会通(之后X0变成什么无所谓,反正在这个扫描周期内X0已经通了),并且会启动定时器T0记时2s,2s到来则T0常闭触点断开,Y0随即断开。根本不需要自锁啊。

有点难以理解。谢谢!

网友:
只要输入的时候采集到通不就行了吗,至于X0通一下和一直通在这个扫描周期内并没有区别啊。

所以X0通一次之后就能维持通2s在断开吧。

网友:
Plc是不停扫描的

网友:
不是自鎖~

這種方式叫做"自保持"

你對PLC掃描的方式與時序認知也有錯誤

建議問問身邊的高手比較清楚

這種事情用打字的....沒辦法教阿.......

网友:
首先你的X0启动按钮是自动恢复按钮,并非按下自锁按钮,按下按钮X0闭合,松开按钮X0断开;如果是自锁按钮,按下按钮一直是常闭,再按下按钮常闭断开。

网友:
首先你的X0启动按钮是自动恢复按钮,并非按下自锁按钮,按下按钮X0闭合,松开按钮X0断开,自动恢复按钮需要X0处加Y0自锁。;
如果是自锁按钮,按下按钮一直是常闭,再按下按钮常闭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