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klon玩GD32F350】三、SYSTICK实现简单的延时

楼主:
在使用过程中需要用到一点延时,HAL库中会有HAL_Delay可以使用,但是目前使用的是GD的标准库,还是需要利用systick来实现一个简单的延时函数用一下。
一、Systick 滴答定时器
使用过M3 M4的童鞋们对这个应该不陌生,就不再进行描述。
在GD32F3X0_MISC文件中有一个函数是配置systick时钟源的:
/*!
    \brief      set the systick clock source
    \param[in]  systick_clksource: the systick clock source needed to choose
      \arg        SYSTICK_CLKSOURCE_HCLK: systick clock source is from HCLK
      \arg        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systick clock source is from HCLK/8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systick_clksource_set(uint32_t systick_clksource)
{
    if(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clksource ){
        /* set the systick clock source from HCLK */
        SysTick->CTRL |= SYSTICK_CLKSOURCE_HCLK;
    }else{
        /* set the systick clock source from HCLK/8 */
        SysTick->CTRL &= 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
}

在gd的手册中没有systick寄存器的介绍,截取一份M4权威手册里面的图片
二、延时函数以及验证
#define DELAY_US_FACTOR     108

void delay_init()
{
    systick_clksource_set(SYSTICK_CLKSOURCE_HCLK);
}

//xus < 155344
void delay_xus(uint32_t xus)
{
    uint32_t xtick = xus * DELAY_US_FACTOR;
    if(xus > 155000)
    {
        return;
    }
    SysTick->LOAD = xtick - 1;
    SysTick->VAL  = 0;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while((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OUNTFLAG_Msk) == 0x0);
}

//xms < 155
void delay_xms(uint32_t xms)
{
    uint32_t xtick = xms * DELAY_US_FACTOR * 1000;
    if(xms > 155)
    {
        return;
    }
    SysTick->LOAD = xtick - 1;
    SysTick->VAL  = 0;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while((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OUNTFLAG_Msk) == 0x0);
}

在while循环里面验证500ms打印一次hello world:
    while(1)
    {
        delay_xms(100);
        delay_xms(100);
        delay_xms(100);
        delay_xms(100);
        delay_xms(100);
        uart1_write((uint8_t *)"hello world\n\r", 13);
    }

看时间戳应该是成功的。

网友:
不错,继续加油,棒棒的!

网友A:
你好,我用定时中断亮灭led灯,感觉中断时间差10倍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用定时中断亮灭led灯,感觉中断时间差10倍以上

用定时器中断吗,可以看一下我的另一篇帖子,通用定时器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