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

楼主:
大家好,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无线充在连接上充电器过后(不放手机上去充电)LED灯一直闪烁是什么原因啊?但是在放手机上去充电的时候又能正常充电,同一批板子里面有部分会闪灯,有部分不会闪灯,

网友A:
这个应问厂家,闪烁一般是一种提示

网友B:
不放手机上一直闪烁估计是误判,,,
后来的情况表明充电器应该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问厂家,闪烁一般是一种提示

最关键的厂家已经返工一次了,但是还有這种问题,我也是刚接触无线充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放手机上一直闪烁估计是误判,,,
后来的情况表明充电器应该正常

我现在怀疑的是充电器的纹波干扰以及无线充的抗干扰强度,我更换了一个好一点的充电器过后,闪灯的這部分重新测试大部分都不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