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之旅①开发环境搭建

楼主:
一、同与不同

STM32目前主流的开发环境有两个,一个是RealViewMDK(基于keil),两一个则是Embedded Workbench(基于IAR),关于两者的比较可以参考Keil MDK 和 IAR 两款ARM开发工具区别比较,主要区别如下:
相同点:集成的商业IDE
不同点:
MDK不支持层叠文件夹,在文件夹的下一级中必须为文件;IAR支持层叠,可以比较方便管理代码,理清层次。
MDK连接library,直接添加到文件夹即可;IAR则需要从工程中选项中设置。
IAR中的相对文件路径,需要通过当前文件夹定位,即以$PROJ_DIR$开头。
MDK默认只创建工程,工作区是不会直接创建。
默认状态栏,MDK的工具栏功能比较多,有点繁杂;IAR的比较简洁,但也相对比较单薄。
考虑到以上原因,我选择IAR作为开发环境
二、环境搭建所需材料

官网的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密码: 917t,当然也可以直接去官网下载
注册机,含破解教程,密码: njxi
三、开始安装

基本是无脑傻瓜教程,一路NEXT,按教程走就是
之前如果没有安装驱动的会弹出很多驱动安装,全部安装就行
四、开始破解

打开注册机,按教程走问题不大
五、注意事项

我们用的版本是官方最新的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这个和教程里的有些不一样,不过大致相同。当然用其他版本也是可以的,这个破解教程都可以用的。
完!

网友:
1)另外,MDK的仿真在业界应该是一流的
2) 楼主没有给出IAR的版本
3) 楼主只给了密码,没有给出地址,我的理解应该是百度网盘之类的吧,但没有地址
4) 楼主可以比较一下两者的编译效率,至于使用,其实都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