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下MFI认证的数据线,,,

楼主:
什么是MFi?
  MFi,最开始是“Made For iPod”(为iPod而设)的意思,MFi也衍生成了今天的“Made For iPhone/iPod/iPad”(为iPhone/iPod/iPad而设)。
       苹果MFi认证,是苹果公司(Apple Inc.)对其授权配件厂商生产的外置配件的一种标识使用许可,苹果MFi认证,

有时疑惑,为何插头也要认证,有没有什么科技含量,,,
       苹果的数据线是有认证芯片的,只有MFI认证的数据线才能充电,否则就会提示“未认证的iPhone 线缆”,无法充电!不过现在这个芯片已经被破解了,很多厂商都做了自己的芯片,都能充电,但是,就是可能会坏,,

     MFi认证虽然是质量的保证,但同时也是一副针对用户和厂商的脚镣。Lightning数据线并不是一条简单的线,而应该称之为一个连接器,因为它内置了4块芯片,其中就包括关键的苹果认证芯片,这个芯片和手机的电源管理IC共通组成了整套充电方案。
MFi认证其实就是和原装的数据线一样,,,
说白了,就是所谓的苹果产品的生态链,,,,

     现在市场上售卖的苹果数据线大致可分为三种:
1是苹果原装数据线,
2是配件厂商推出的第三方数据线,
3是山寨数据线。
       其中,第三方厂商生产的苹果数据线,又有是否获得MFI(Made for iPhone)认证的区分。苹果原装的数据线太贵,山寨的数据线又不敢用,这时候大家都会选择购买第三方的数据线。而第三方正规品牌的Lightning数据线,不仅比原装数据线便宜,而且质量也不输苹果原装。
      苹果MFi认证有两种类型:开发许可认证和生产许可认证。
想开发或帮助开发但并不生产配件的厂商,可以申请MFi开发认证;
想生产配件并且拥有生产设备的企业可以申请MFi生产许可认证。
下图是两种类型认证的基本特征。苹果鼓励企业申请developer的MFi授权。

据说,苹果MFi认证通过率仅有2%,应该说是比较苛刻的,,

Lightning数据线的组成:

苹果iPhone和iPad的数据线线材多采用TPE线料。
这种TPE数据线材料的特性如下:
1.TPE料加工性能优异,具有调配处各种颜色,市场上最常见的是白色或是浅灰色。
2.TPE制成的数据线手感爽滑不粘手,可以达到磨砂或是细腻效果的数据线表面。
3.通过调配TPE的配方,可以提升线材的耐老化性,抗黄变UV性能,延长产品使用寿命。
4.TPE原料安全无毒,对人体皮肤不会造成刺激,不含有毒塑化剂,取代PVC线材的最佳选择。
5.TPE数据线性能稳定,无卤阻燃V0级别,对安全环保性能起到很大作用。
      线材外部是TPE材质,看起来平淡无奇,但是里面门道还是蛮多的,要看大线里面包了几根小线,小线里面包了多少根芯。芯又分别有:铁芯<铁芯镀锌<铁芯镀铜<铜丝,铜丝是最好的。市场上常见的有1线包6芯、8芯、10芯、12芯,在材质相同的情况下当然是芯越多越好。

原装数据线和MFI认证数据线均在导线外侧包裹了银色金属编织层屏蔽网,在金属屏蔽网下面还有一层铝箔屏蔽层。屏蔽网的作用是防止干扰电磁场向外扩散,防止它们受到外界电磁场的影响。至于为什么需要屏蔽层?是因为电力电缆通过的电流比较大,或是在高速转输数据时,电流周围会产生磁场,为了不影响别的元件,所以加屏蔽层。

山寨数据线在拆开后并没有金属网包裹导线,只有简单的一层信号屏蔽层。山寨数据线缺少苹果原装设定的双层屏蔽工艺,无法保证信号传输的稳定性,长时间有可能会出现断路、短路等问题。

在Lightning插头上,有一个屏蔽壳,它的作用是:

保护Lightning插头。

可以让Lightning插头在插入设备后承受垂直向下100N(约10公斤)压力。

可以更好的保护线材从内模脱出,延长线材使用寿命。

原厂、MFi认证和山寨数据线在线材上区别不大,但是在插头部分区别就比较大了。
下面欣赏一下MFi认证一家Lightning数据线拆解
一头USB-A接口, 一头是lightning接口

线径3mm

两端都是可以磁吸,使用的铁合金材质,对性能影响不大。

lightning头,侧面凹槽特写

8个接触点特写

充iphone6s Plus,电流可达 1.83A ,
   此时手机电量73%

线材横截面剖开,看到里面的细股铜线和红白绿三条线

剪开外壳,掀开可以看到钢板厚度

芯片很小,上面印有型号, 这个是NX20P3的方案,确定是MFi 的认证

再进行公头拆开,公头拆开

外壳撬开,里面镀金的接触点,

外皮去掉,MFi的认证名不虚传  屏蔽网很紧实 很密,四根线,除了红白绿还有一根地线,每条线都由多股铜线组成的,没看到防拉线。

网友:
线材由如下及部分组成

对折后观察有无弯曲折痕,“扯也扯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