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当差分输入信号较小时,ad623的放大倍数急剧下降?

楼主:
请教下大家,上面这图是ad623仪表运放的实测数据,原本想得到160倍的放大倍数(增益电阻0.62k),但实际到不了,大概在140左右,现在的问题是当差分输入信号较小时,尤其在1毫伏以下时,放大倍数急剧下降,这是什么原因呢?  前端电路是个基于惠斯通电桥的压力传感器,供桥电压是2.97v,无压力时电桥输出为0毫伏,即差分输入为0毫伏。

网友A:
问问题要把完整电路图贴出来啊。

网友:
楼主是否使用了单电源?
把完整电原理图贴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问题要把完整电路图贴出来啊。

已经贴出来了,帮我看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否使用了单电源?
把完整电原理图贴出来吧。

电路图已经贴出来了,ad623的参考端直接接地的,这是不是单电源的意思?

网友A:
看了下AD623手册 REF 是可以接-Vs的,这么还没看出问题。
电源电压多少? 输入接的电阻多大? 信息提供完整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AD623手册 REF 是可以接-Vs的,这么还没看出问题。
电源电压多少? 输入接的电阻多大? 信息提供完 ...

电源电压是稳压芯片提供的,2.97v,输入没有接电阻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源电压是稳压芯片提供的,2.97v,输入没有接电阻呢

电源电压能这么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能这么低吗?

可以的,没问题。tps73230稳压芯片提供的2.97v稳压。你觉的电源太低了,哪里会出现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能这么低吗?

不过我发现我的ad623输出到1.5v后就不能再输出更大值了,到不了电源电压,不知道这个和电压2.97v太低了可有关系?我记得ad623要满电源输出的话好像对共模输入电压有要求,要达到2v才能满电源输出?我现在共模输入电压才2.97/2=1.48v左右

网友:
数据手册里面给的指标是 5V 供电下的,你把电源电压提上去看看有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