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哪种类型的数据总线口

楼主:
请教大神,如下图所示,有SDO1 SDO2的这种类型的接口,如果接在单片机(STM32)上,能使用哪样的接口?如果是SPI的话,1路SPI又只有一个MISO口来接收数据。谢谢!

网友:
用stm32有些困难
一方面是cnv引脚需要一个低抖动的信号你准备怎么用STM32提供?
另一方面是12位的数据读进来不好处理
不过如果不考虑性能可以使用2个spi来控制
可以一个设置成主一个设置成从,主SPI发送时钟给adc同时也为从spi提供时钟,接收到的数据对应两个独立的通道
或者2个spi都使用从模式,使用其他时钟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stm32有些困难
一方面是cnv引脚需要一个低抖动的信号你准备怎么用STM32提供?
另一方面是12位的数据读 ...

CNV 就用IO口控制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NV 就用IO口控制不行吗?

如果你按照数据手册26页的电路产生cnv信号抖动问题可以解决 不过2MSPS采样率下产生数据手册里的时序用stm32还是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