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拉电阻的放置位置的问题

楼主:
有两块PCB,一块是传感器18B20,一块是32单片机,两块板通过线缆连接,线缆长度15厘米
18B20在使用时需要加一个4.7K上拉电阻,我是把这个电阻放在18B20的板上还是放在32单片机板上哪种好些,
也就是上拉电阻是放在源端还是终端的问题
谁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两块板通过线缆连接”
上电瞬间32位单片机的GPIO脚有可能电平是不确定的,上拉电阻能保证了其引脚处于高电平状态,避免误动作,这种情况应该在单片机附件上拉
或者要看该传感器输出是什么类型的,单总线,I2C,然后根据这种总线要求进行匹配,,

网友:
放在阻抗高的一边

网友A:
引申一下,如果挂127个,上拉电阻咋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申一下,如果挂127个,上拉电阻咋弄?

如果星形连接是不是应该挂在主线的末端,如果手拉手连接是不是应该放在最末端。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抛砖引玉,请大神讲讲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星形连接是不是应该挂在主线的末端,如果手拉手连接是不是应该放在最末端。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抛砖引 ...

单片机挂一片18B20,需要三条线:电源,信号和地线。挂十片二十片18B20,也是三条线,所有18B20信号线都联接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星形连接是不是应该挂在主线的末端,如果手拉手连接是不是应该放在最末端。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抛砖引 ...

PCB上的总线连接方式不外乎星形,直链,菊花链(比如内存条的布线)。网络设备还有环形,树状,网状等。
I2C最高速率也就3.4bps, 各设备间距不大的情况倒也还好,设备间距较大的话就要考虑电阻的布局了。我遇到的最棘手的方案,是前公司一颗网络路由方案。用于服务器阵列卡间的握手通讯,每片服务器卡板上有4个通讯端口分别与上下左右四片卡板相连,而每片板卡只计划提供一个I2C,到了我这里傻眼了,踏马德所有的I2C就都接一块儿去了。若是每片板卡的I2C都有上拉电阻,那OD门将无法将总线拉低。可见美国佬有时也不是很靠谱。。后来舍弃I2C,改主控重新流片进行握手。
好吧,如果硬要在上述应用中跑3.6Mbps, 那就要限制上拉的阻值和位置,受400pF负载电容的限制,还要在适当的位置加双向缓冲器,不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星形连接是不是应该挂在主线的末端,如果手拉手连接是不是应该放在最末端。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抛砖引 ...

在总线末端的思路,是受直链式总线终端电阻的影响。终端电阻是起阻抗匹配,减弱驻波。
这里的速率不高,还属于短线传输,驻波的影响基本不用考虑。需要考虑的是分布参数引起的阻尼振荡,拿示波器看每个终端的波形,那个振的欢就把上拉接那儿。这是我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