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klon玩GD32F350】四、SPI0读写spiflash

楼主:
在后续的开发中要用到一个spiflash,就开始调试GD32的SPI功能。目前GD提供的这个板子资源真的是少,应该说是除了MCU就木有啥了。找来一个空板焊上spiflash,接线:
SPI0  PA5(CLK)&PA6(MISO)&PA7(MOSI)     PA4(CS)

在调试SPI前先确定焊的FLASH是否可以用,则使用了IO口模拟SPI确定没有问题后再进行调试,因此在代码中做了如下条件编译:
    /**
     *  SPI0  PA5(CLK)&PA6(MISO)&PA7(MOSI)     PA4(CS)
     */
#if USE_SPI0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0, GPIO_PIN_5);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0, GPIO_PIN_6);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0, GPIO_PIN_7);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GPIO_PIN_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5);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GPIO_PIN_6);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7);
#else
    gpio_mode_set(F_PORT,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F_CLK_PIN);
    gpio_output_options_set(F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F_CLK_PIN);
    gpio_mode_set(F_PORT,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PULLUP, F_MI_PIN);
    gpio_mode_set(F_PORT,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F_MO_PIN);
    gpio_output_options_set(F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F_MO_PIN);
    gpio_bit_reset(F_PORT, F_CLK_PIN);
    gpio_bit_reset(F_PORT, F_MO_PIN);
#endif
    gpio_mode_set(F_PORT,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PULLUP, F_CS_PIN);
    gpio_output_options_set(F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F_CS_PIN);
    gpio_bit_set(F_PORT, F_CS_PIN);

利用模拟SPI是成功读写FLASH,那么开始调试GD32的SPI0。
1)使能SPI0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PI0);

2)配置IO,上文已经贴出代码。
3)配置SPI0(目前暂时未使用DMA)
void spi0_init()
{
#if USE_SPI0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_parameter =
    {
        .device_mode = SPI_MASTER,
        .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8BIT,
        .nss = SPI_NSS_SOFT,
        .endian = SPI_ENDIAN_MSB,
        .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LOW_PH_1EDGE,
        .prescale = SPI_PSC_2
    };

    spi_init(SPI0, &spi_parameter);
    spi_enable(SPI0);
#endif
}

4)SPI0读写函数(这里遇到过坑
在使用标准库时要调用库中函数习惯性的直接看H文件,那么可以看到如下两个接口:
/* SPI transmit data */
void spi_i2s_data_transmit(uint32_t spi_periph, uint16_t data);
/* SPI receive data */
uint16_t spi_i2s_data_receive(uint32_t spi_periph);

如果你认为分别调用这两个接口是完成写和读,那么就入坑了。调试后发现需要这么写:
uint8_t spi0_rw_byte(uint8_t ch)
{
    uint16_t tmp;
    while(spi_i2s_flag_get(SPI0, SPI_FLAG_TBE) == RESET);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0, ch);
    while(spi_i2s_flag_get(SPI0, SPI_FLAG_RBNE) == RESET);
    tmp = spi_i2s_data_receive(SPI0);
    return ((uint8_t)(tmp & 0xff));
}

SPI调试好后,写好SPIFLASH的驱动,那么就测试...
    uart_init();
    uart1_write((uint8_t *)"hello world\n\r", 13);

    spi0_init();
    flash_erase_xsector(0x0, 1);
    flash_write_buf((uint8_t *)"liklon gd32f350", 0, 15);
    flash_read_buf(tmp_table, 0, 15);
    uart1_write(tmp_table, 15);
    while(1)
    {

    }

写入“liklon gd32f350”然后读出打印:

看到打印的字符串是预期效果,应该是成功了。

网友A:
楼主你用的是W25X  flash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的是W25X  flash吗??

是的,华邦的

网友:
楼主用的多少M的时钟频率啊,为什么我读状态寄存器一直都是0X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