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有哪些优点?哪里体现了FPGA的优势?

楼主:
FPGA 是在 PAL、GAL 等逻辑器件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同以往的 PAL、GAL 等相比较,FPGA 的规模比较大,它可以替代几十甚至几千块通用 IC 芯片。可以说,FPGA 芯片是小批量系统提高系统集成度、可靠性的最佳选择之一。

FPGA 芯片可以被称为可订制的特殊 ASIC 芯片,它除了具有 ASIC 的特点之外,还具有以下几个优点:

• 随着 VlSI(Very Large Scale IC,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工艺的不断提高,单一芯片内部已可以容纳上百万个晶体管,这使得 FPGA 芯片所能实现的功能也越来越强,同时也可以实现系统集成。

• FPGA 芯片在出厂之前都做过百分之百的测试,不需要设计人员承担投片风险和费用,设计人员只需在自己的实验室里通过相关的软硬件环境来完成芯片的最终功能设计,所以,FPGA 的资金投入小,节省了许多潜在的花费。

• 用户可以反复地编程、擦除、使用或者在不动外围电路的情况下用不同软件即可实现不同的功能。

• FPGA 软件包中有各种输入工具、仿真工具、版图设计工具和编程器等全线产品,电路设计人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完成电路的输入、编译、优化、仿真,直至最后芯片的制作。

• 电路设计人员使用 FPGA 进行电路设计时,不需要具备专门的 IC(集成电路)深层次的知识,FPGA 软件易学易用。

网友A:
你看到的都是每本书里开篇介绍的

网友B:
这个帖子···············,感觉有点没有必要呀·········

网友A:
我感觉作者应该是刚入门不久,或者有这个意向。作者指的应该是FPGA和MCU或者DSP之类的比较。之前我也觉得MCU的开发板外设和FPGA开发板的外设基本一致,为什么还要用FPGA。这个可能是我们的眼界不宽,例如FPGA在高速方面,别的是无法比较。
具体的优点和缺点需要作者自己去不断实践,不断积累,不断理解的过程。不是谁讲一下就能理解的。
楼主如果有机会就好好学习,慢慢就会体会到他的优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作者应该是刚入门不久,或者有这个意向。作者指的应该是FPGA和MCU或者DSP之类的比较。之前我也觉得MC ...

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感觉有点没有必要呀·········

哈哈,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到的都是每本书里开篇介绍的

大佬挺多

网友:
寸有所长,  尺有所短.   FPGA最大的优点是并行.

网友:
电路设计人员使用 FPGA 进行电路设计时,不需要具备专门的 IC(集成电路)深层次的知识,FPGA 软件易学易用。

网友:
FPGA最大的特点是对硬件电路直接编程,并行计算,运算速度快。ASIC芯片为定制的专用集成电路,一经出厂电路是固化的,不能编程。MCU上一般集成了多个功能模块,通过配置寄存器可以调用相应的模块,而配置寄存器或使用MCU不是改变MCU的硬件电路,一般是用C语言,最终转换成机器命令配置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