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2596稳压5v,电源电压为什么从12v被拉低到3点多伏

楼主:
用lm2596稳压5v,电源电压为什么从12v被拉低到3点多伏,小灯泡也不能亮,输出不了5V

网友A:
你的原理图设计的可能有问题,我这有亲自试过的电路图,芯片和你的一样,都是用的LM2596

网友:
电源电压都能被拉低,估计是买到假货了吧?

网友:
这种芯片输出经常被拉低,但拉低的原因也是有多,,
lm2596是老牌DCDC芯片,电路也毕竟成熟,好好看看手册,对着自己的元件参数检查一下

网友B:
楼主的直流12V是用什么设备供电?实验室用可调稳压电源?输出电流限制在多少?

网友:
咱这论坛也经常讨论2596
LM2596模块输入电压被拉低至3V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07&highlight=lm2596
LM2596-5.0 求助 如图电路,,输入电压被拉低,,,怎么找原因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23&highlight=lm2596
用LM2596时遇到的奇怪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77&highlight=lm2596
将25V左右的电压降至3.3V左右,低功耗要求,不能使用LM2596之类的吗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12&highlight=lm2596

网友:
先测试Pin1&Pin4对地阻抗吧 如果无异常 多半是前端供电(12V)功率不足  建议说清楚测试情况吧 输入输出 带载与否等

网友:
买到无锡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原理图设计的可能有问题,我这有亲自试过的电路图,芯片和你的一样,都是用的LM2596

请问您的电路是咋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直流12V是用什么设备供电?实验室用可调稳压电源?输出电流限制在多少?

这种感觉应该够

网友:
这个应该是够用了。此适配器输出电压被拉低,肯定是你的LM2596的问题。

网友:
此适配器输出电压被拉低,万用表量量接入LM2596时电流多么大吧。

网友:
你的输出最大电流是多少?

感觉电感值偏小

网友:
1楼贴的图电感是4.7uH是小多了可以参考手册给的选择图

网友:
楼主用的电感不会是那种碳膜封装的吧,另外电感值有点小,具体可参考手册的参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