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klon玩GD32F350】五、RTC时钟

楼主:
在后续的开发中还需要一个日历,那么就调试一下GD32的RTC。

根据实际的板子看,这两个晶振是都没有焊的,所以RTC时钟源也只能是选择内部的40K

在手册中还有这么一段话:

综上两点完成如下代码: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PMU);
    pmu_backup_write_enable();

    rcu_osci_on(RCU_IRC40K);
    rcu_osci_stab_wait(RCU_IRC40K);
    rcu_rtc_clock_config(RCU_RTCSRC_IRC40K);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RTC);
    rtc_register_sync_wait();

进一步对RTC进行初始化:
void calendar_init(calendar_info_t info)
{
    rtc_parameter_struct rtc_parameter =
    {
        .rtc_factor_asyn = 0x4e - 1,
        .rtc_factor_syn = 0x200 - 1,
        .rtc_display_format = RTC_24HOUR,
    };

    rtc_parameter.rtc_year = DEC2BCD(info.year);
    rtc_parameter.rtc_month = info.month;
    rtc_parameter.rtc_date = DEC2BCD(info.day);
    rtc_parameter.rtc_day_of_week = info.week;
    rtc_parameter.rtc_hour = info.hour;
    rtc_parameter.rtc_minute = DEC2BCD(info.min);
    rtc_parameter.rtc_second = DEC2BCD(info.second);
    rtc_init(&rtc_parameter);

}

其中calendar_info_t 是自定义的结构体,以及DEC2BCD 和BCD2DEC转换如下:
#define BCD2DEC(n)  ((n >> 4) * 10 + (n & 0xf))
#define DEC2BCD(n)  (((n / 10) << 4) + (n % 10))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year;
    uint8_t month;
    uint8_t day;
    uint8_t week;
    uint8_t hour;
    uint8_t min;
    uint8_t second;
}calendar_info_t;

看下面这个结构体的注释,提到BCD编码的则需要转换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rtc_year;                                                                  /*!< RTC year value: 0x0 - 0x99(BCD format) */
    uint8_t rtc_month;                                                                 /*!< RTC month value */
    uint8_t rtc_date;                                                                  /*!< RTC date value: 0x1 - 0x31(BCD format) */
    uint8_t rtc_day_of_week;                                                           /*!< RTC weekday value */
    uint8_t rtc_hour;                                                                  /*!< RTC hour value */
    uint8_t rtc_minute;                                                                /*!< RTC minute value: 0x0 - 0x59(BCD format) */
    uint8_t rtc_second;                                                                /*!< RTC second value: 0x0 - 0x59(BCD format) */
    uint16_t rtc_factor_asyn;                                                          /*!< RTC asynchronous prescaler value: 0x0 - 0x7F */
    uint16_t rtc_factor_syn;                                                           /*!< RTC synchronous prescaler value: 0x0 - 0x7FFF */
    uint32_t rtc_am_pm;                                                                /*!< RTC AM/PM value */
    uint32_t rtc_display_format;                                                       /*!< RTC time notation */
}rtc_parameter_struct;

在上述的初始化代码中有两个分频参数:

接下来是编写读取时间的函数:
void calendar_get_date(calendar_info_t *pinfo)
{
    rtc_parameter_struct rtc_parameter;
    rtc_current_time_get(&rtc_parameter);
    pinfo->year = BCD2DEC(rtc_parameter.rtc_year);
    pinfo->month = rtc_parameter.rtc_month;
    pinfo->day = BCD2DEC(rtc_parameter.rtc_date);
    pinfo->week = rtc_parameter.rtc_day_of_week;
    pinfo->hour = rtc_parameter.rtc_hour;
    pinfo->min = BCD2DEC(rtc_parameter.rtc_minute);
    pinfo->second = BCD2DEC(rtc_parameter.rtc_second);
}

在main函数中测试:
    calendar_info.year = 18;
    calendar_info.month = 9;
    calendar_info.day = 5;
    calendar_info.week = 3;
    calendar_info.hour = 15;
    calendar_info.min = 26;
    calendar_info.second = 22;
    calendar_init(calendar_info);
    uart1_write((uint8_t *)"hello\n\r", 7);
    while(1)
    {
        calendar_get_date(&calendar_info);

        if(calendar_info.second != second)
        {
            sprintf((char *)tmp, "%2d-%2d-%2d %2d:%2d:%2d %2d\n\r",
calendar_info.year, calendar_info.month, calendar_info.day, calendar_info.hour, calendar_info.min, calendar_info.second, calendar_info.week);
            uart1_write(tmp, strlen((char *)tmp));
            second = calendar_info.second;
        }
    }

测试结果:

大概1s中相差110ms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