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变式传感器

楼主:
动态力加载在悬臂梁的一端,用应变片测量悬臂梁的应变,为保证应变片能正常工作,求动态力最高变化频率或者是应变片的最高工作频率?

网友:
这种我建议一、你自己拿着应变器试一下,不同的应变器规格也不同,论坛里没人能知道你用什么。
二、找生产的厂家,他们会有这资料的

网友:
通常,应变片的质量远远小于悬臂梁的质量,所以决定传感器频率响应特性的是悬臂梁,与应变片没有关系。
如果是买的商品传感器,生产厂应该有传感器频响特性的数据。
如果是自己设计的悬臂梁再买应变片贴上去的,那就要问设计者了。

网友:
"动态力加载在悬臂梁的一端,用应变片测量悬臂梁的应变"
楼主要测量的是梁的应变,而梁的应变和梁受到的动态力是两回事。只有在动态力变化的频率远低于梁的固有频率且形变不大时,应变才与外力成比例。